FRN75P9S4CE的LCD无显示

楼主(2005-08-02):
一台富士FRN75P9S4CE,除LCD无显示外,其它正常!   请问如果解决?

网友A:
你好你的几台变频器,我们可以在一块探讨一下。有空联系010-82781674,你的EMI可以用马?

网友B:
你讲的有点不清楚,你说的其它正常,是不是下面开关电源是好的,数码管有显示,而液晶屏无显示,如果是这样的话更换操作面板(有些面板也可以修复),如果下面开关电源没有启振,那你就要查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