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业以太网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5-08-02):
(无正文)

网友A:
你办公室使用局域网吗?就这么连接,通过交换机,把设备关在网上,远端pc通过交换机访问一个ip地址,如此类推,构成一个网络就是了。之所以较工业以太网,是因为所采用的设备都是工业级别的,耐恶劣环境。民用的产品相对要求就低。当然还与许多复杂的环节,是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B:
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C:
能解释得再详细点吗

网友A:
那要看你想实现那些控制功能了。 比如要实现局域监控: 1、设备配置:PLC或其它的控制器,具有以太网通讯能力,或者人机界面带以太网通讯能力,工业级交换机,远端PC,网线(8芯双绞线或光纤) 2、美国红狮的人机界面,在现场控制画面组态好后,即可以在远端PC机上,通过在IE浏览器输入人机界面的IP地址,就可以看到现场的控制画面(这是美国红狮产品的优点,组态软件自带WEBSERVER功能,没有此功能,可以自己编辑)。如果需要对现场进行控制,那就需要在组态人机界面时设定权限。 3、异地监控,需要申请固定的IP地址,或者利用拨号上网的功能(红狮产品由此功能) 说白了,远程监控就是通过以太网访问远端的设备,控制远端的设备,具体实施需要考虑一些安全问题,即线路如中断需要考虑冗余、环网、树网,等等。有兴趣还是电话交流吧,我只搞销售的,没有太多时间写点东西。SKPYE :letsgo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