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电缆选型

楼主(2005-08-02):
知道了通讯协议是Modbus RTU,接口RS-485,应选择什么样的电缆,推荐几个型号,谢谢!

网友A:
JYP3V 2x1.0(屏蔽、双绞)

网友B:
产品的型号是由产品的标准给定的。RS-485是由EIA制定的标准,其中并未指定电缆型号。因此,各个制造商的产品型号也不尽相同。 至于应选什么样的电缆,关键是看电缆的性能是否能够满足使用要求,最重要的是必须遵循传输线方程! 通常RS-485使用一对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屏蔽双绞线电缆,根据敷设环境、方式不同,又有阻燃、、耐高温、铠装等系列……

网友B:
有需要RS485通信电缆资料的朋友,请留下邮箱。 hdsr178@yahoo.com.cn 13064880370

楼主:
谢谢各位答复:)

网友C(2006-07-18):
我从事的有关通信/弱电方面的设计工作,对RS485有些似懂非懂,向向您请教,请不吝赐教!谢谢!
     RS485总线是否必须握手?RS485总线电缆在连接各终端时是采用串接,还是采用T接?有什么区别和影响?

网友D:
能否给我发送一份关于RS485选型的资料,我们公司经常定购,我还得从网上查,麻烦,谢谢!

网友E(2006-09-10):
请给我发一份RS485通信电缆资料。谢谢。
maszcy@ahut.edu.cn

网友F:
请发给我一份有关RS485通讯电缆和有关接线方面的资料,好吗?

lalademo@163.com

网友G(2006-11-16):
 请给我发一份RS485通信电缆资料。谢谢。

viewable@163.com

网友H(2008-06-05):
请给我发一份好吗,TJ-2007@TOM.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用普通的双绞线就可以

普通的双绞线不能用于高速、长线、复杂干扰环境的信号传输!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