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雷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5-08-02):
现在dcs系统的接地是不是按最新规则和电气及建筑物防雷网连在一起,只是在不同地点接地.不知是否这样?请专家们发表高见.

网友A:
防雷接地和仪表接地 要分开。。。

网友B:
要分开,据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C:
如果不接在一起的话,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雷电流通过建筑防雷接地流入地下的同时,会同时影响到仪器接地,在仪器接地上产生一个突发的高电压,这时候将对仪器产生危害.而接在一起的话,中间只要连接适当的防雷器件,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个人意见,欢迎一起来讨论

网友D:
无名菜鸟: 你好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我公司在油气站里的仪表常被雷电打坏.不知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要考虑防感应雷的影响.线缆引入浪涌电压和冲击电流.考虑光电隔离等措施.

网友E:
应该是等电位接地!

网友F:
现在都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小于1欧姆,若设备中有更高的接地电阻要求,应以更高的要求为准。

网友G:
单独接地应该是很好啊

网友H:
雷电击坏仪表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一直也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在高雷区是个很难避免的问题

网友C:
避免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减少损失 打个比方来说,一些高要求的设备或者人员不在防雷保护措施的保护范围之内的话,怎么能谈的上对其进行保护呢.(保护分几级,看是否在该级保护的范围内,如果不在的话,受到雷击或者受到雷电流冲击而损坏的概率就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