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micromaster440变频器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5-08-02):
我最近打算买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输出功率2.2kw,它的用户手册上给出了输入电压的范围,却没有给出输出电压的范围和相数,我想问问各位:西门子的440有没有三相输入380/二相输入220,输出三相380的变频器啊?就是说输入接两相或者三相都行,而输出却能输出三相380的呢!

网友A:
能,你是什么型号的? 6ES6440-2UC%%%的可以既接220,也可以接380,但是如果用380允许的输入电流就小很多 如果是6ES6440-2DC系列的,则只能接380,不能接220

楼主:
收到,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输出频率最高可以达到650hz,但是根据n=60f/p的速度公式,交流电机最大速度也就是3000转,你650hz的话,那电机的轴承怎么可能受得了啊?根本不可能用到这么高的频率的,它做到650hz有什么用?

网友B:
相信你自己再看看有关变频器的原理和应用会明白的.

楼主:
对不我还是个生手,望东北风大哥指教!能不能解释得稍微详细一点啊! to 马健:我的型号是6se6440-2ud22-2ba1,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两种型号啊!这个型号怎么回事呢??

网友C:
:西门子的440有没有三相输入380/二相输入220,输出三相380的变频器啊?变频不升压呀

网友D:
据我了解,mm440都是三项输入三相输出

网友E:
SIEMENS MMS4402.2Kw 200--240V AC输入变频器: 带内置滤波器的:6ES6440-2AB22-2BA1 不带内置滤波器:6ES6440-2UC22-2BA1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

网友F(2006-08-24):
请问型号为6SE6440-2UD31-8DA1的变频报警为F0022和F0051是何意?怎样解决?急。谢谢!邮箱:chaojinlei@sina.com

网友F:
张工已回复我了,谢谢

网友G(2009-11-27):
请问型号为6SE6440-2UD24-0bA1的变频报警为F0022怎样解决?急。谢谢!

网友H(2011-08-06):
请问西门子440 I/O错误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