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接触器线圈断电时尽快释放触点?

楼主(2005-08-02):
交流接触器线圈断电后,线圈内还有反电动势,导致衔铁仍有剩磁,因此触点不能立刻释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想到的是给线圈放电。交流线圈(AC220V)用什么元件放电比较理想?电阻电容串联再并联到线圈?元件参数如何选取?      谢谢大家!

网友A:
阻容吸收可以.电容0.1uF,电阻120欧姆.别的相近值也可.

楼主:
谢谢!阻、容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比如电容肯定不能用电解的,电阻要求功率大吗? 电容耐压值必须220V的峰值吗?

网友B:
电阻大于5W,电容耐压大于400V,最好选630V的 .

楼主:
谢谢!我的控制电路中,若某个接触器的触点释放慢了,就会产生误动作. 下午一时没时间买高耐压值的电容和大功率电阻,就暂时用普通的接上试了一下. 第一次,用0.1uF电容和100欧姆电阻,结果通电动作后,仍出现误动作.而电阻却烧断了.肯定是功率不够所致.电容因为没有检测手段,所以不知道好坏,但似乎没有损坏迹象. 第二次,误以为加大电阻,可减小放电电流,避免烧坏.于是换上1K电阻,但电容没换.结果刚通电,立刻响起劈啪声且有闪光和冒烟.立刻断电,发现电阻完全烧焦.但电容似乎仍没事. 好象电阻越大,放电电压越高?结果导致烧毁程度比第一次厉害? 明天争取买来符合要求的元件,再试. 大家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A:
电阻最好是10W以上,电容630V的可以,1000V的更好.

网友C:
交流接触器线圈内有反电动势.厂家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 触点不能立刻释放的原因.主要是剩磁和粘连. 电阻电容串联再并联到感性元件上是为了吸收高电压.防止损坏前级元件.对交流接触器效果不明显.好的话厂家早加了. 铁心的接触面有很好的光洁度.稍有粘性物质.分断它就须增大力.就象你拿两块小玻璃放上一点水或油.放在一起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我买来符合要求的元件,结果效果好象还更差点? 原先是10次中有5次误动作,现在似乎有7、8次? 我也把铁心的接触面用布擦了擦。但效果似乎也更差? 难道可以用砂纸擦吗?我担心会有划痕,反而更不好! 现在的问题是接触器似乎通电闭合时速度很快,但断电释放时速度却慢。我怀疑是否产品质量问题。我用的是三信的。下午去买德力西的,看看怎样。

网友C:
上面我说的是用过很长时间的接触器.新的另当别论.释放时间是有指标的.超过时间就是产品质量问题.你可以选用释放时间短的接触器.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E(2005-09-29):
你买个牌子好一点的试试啊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