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启动电容的选择

楼主(2005-08-02):
请问各位高手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单相电机为什么要串一个电容,原理是什么?还有该电容该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靠电容或者电感产生90度的相位差,否则电机不能转动,电容的选择荷电机正反转有关。具体怎样选择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不会是随便拣一个220V的电容串上去就了事吧?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解答啊?难道这个问题不屑回答?

网友B:
首先申明我不是一个高手! 其次我可以证明你的问题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的高手走能讲的好! 如果问十个人,那么有八个人会给你类似于"五冶机电"的回答.要想回答好的,需要有扎实的电路和电机基础!比如学校里的老师! 另外我给"五也机电"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要解释着个问题还需要先讲明白单相的绕组结构是对称的,所以必须要电容产生一个滞后90度的相电压(好象是的)来产生一个90度的电磁转矩来推动线圈在磁场里转动!如果不用电容,那必须要手动一个角度....

网友C:
电容感应式电机有两个绕组,即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在启动绕组上串连了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器,当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通过单项交流电时,由于电容器作用使启动绕组中的电流在时间上比运行绕组的电流超前90度角,先到达最大值。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两个相同的脉冲磁场,使定子与转子之间的气隙中产生了一个旋转磁场,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电机转子中产生感应电流,电流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磁场转矩,使电机旋转起来。

网友C:
电容容量的选择应该和单相电机的额定容量直接相关。

网友D:
靠电容或者电感产生90度的相位差,否则电机不能转动,电容的选择荷电机正反转有关。

网友B:
高手,真是高手! 佩服,真是佩服!

网友E(2005-09-01):
象老式的洗衣机(现在也有很多)将主绕组和副绕组做成相同的规格,正转时,电容串在主绕组上,反转时,电容串在副绕组上,就完成了正反转

网友F:
老菜鸟答复是正确的,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使容量相同的电机,不同厂家产品,所用的启动电容是不同的,这与启动绕组的圈数有关,所以最好使用原厂推荐的数据。一般与电机的正反转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