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故障代码

楼主(2005-08-02):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可能的故障原因 对策 OC 过电流 1. 加速时间过短 2. 减速时间过短 3. V/F曲线不合适 4. 载波频率不合适 5. 直流制动时制动电压过高 6. 直流制动时制动时间过长 7. 直流制动时制动频率过高 8. 变频器输出侧短路 9. 变频器瞬间停止输出,对旋转中电机实施再起动 10. 变频器周围环境温度过高 11. 电机堵转或负载太重 12. 负载发生急剧变化 13. 外部接线错误 14. 电机绕组与电机外壳短路 15. 电机接线与大地短路 16. 电源瞬间变化 17. 干扰 18. 是否是特殊电机(如特殊电机,阻抗比较小) 19. 变频器逆变电路存在问题 20. 变频器正反转切换 21. 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接线松动 1. 延长加速时间 2. 延长减速时间 3. 检查并更改V/F设定 4. 检查并更改载波频率 5. 降低直流电压 6. 减小制动时间 7. 降低制动频率 8. 检查输出测是否短接 9. 等待电机停转后再起动 10. 检查冷却风扇是否正常,环境温度是否正常 11. 检查电机及负载 12. 减小负载的突变 13. 重新检查接线 14. 检查电机 15. 检查电机接线 16. 检查输入电源 17. 检查接地线、屏蔽线接地情况及端子情况 18. 更换电机或更改变频器功能参数 19. 变频器维修 20. 延长加减速时间和正反转切换死区时间 21. 检查变频器与电机间的连线 OE 过压 1. 输入电压异常 2. 减速时间过短 3. 负载惯性较大 4. 瞬间掉电,得电后重新运行正在运转的电机 5. 变频器运转中,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6. 能耗制动电阻选择不合适 7. 外部接线错误 1. 检查输入电压 2. 延长减速时间 3. 延长减速时间或使用制动装置 4. 等待电机停转后再起动 5. 更改操作顺序 6. 根据负载重新选择制动电阻 7. 重新检查接线 OL 过载 1. 负载过大 2. V/F曲线不合适 3. 加速时间设定不合适,进行急加速 4. 电源电压过低 5. 过载参数设定不合适 6. 负载发生频繁波动 1. 减小负载或加大变频器容量 2. 检查并更改V/F设定 3. 检查电源电压 4. 重新设定过载参数 5. 减小负载波动或更改过载功能参数 OH 过热 1. 冷却风扇损坏 2. 周围环境温度过高 3. 负载太大 4. 风道堵塞 5. 安装位置不利通风 1. 更换冷却风扇 2. 增大通风,降低环境温度 3. 检查负载是否异常 4. 清理风道 5. 按要求安装 PF 缺相 1. 输入电源缺相 2. 干扰 1. 检查电源电压和安装配线 2. 增大滤波常数 PO 欠压 1. 输入电压偏低2. 干扰 1. 检查电源电压和安装配线 2. 增大滤波常数

网友A(2005-11-07):
   近日维修惠丰22KW变频,可是奇怪的是参数只到F53.我想出厂设置.可是找不到参数F99,好奇怪.如果能告诉我,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