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DCS500 CDP312操作器不能与控制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08-02):
我公司使用ABB 公司DCS500直流调速器,在一次开机过程中出线了CDP312操作器不能与控制器通讯的故障.而且取掉操作器后再次开机,控制器不能启动,其控制板上的七段显示器上,在中间显示 - ,估计控制板存在故障.各位高手,这个故障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我单位专业维修工业电气产品和电路板,苏州的联系电话:0512-68289509 陈工

网友B:
只有换掉主控板, 我们是ABB授权的维修中心,电话:02165871936-18 张工/吴工

楼主:
谢谢各位.经检查发现是超级电容电压下降,后用干电池替代,基本正常.只是不知为何有时候要反复开关机几次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