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5-08-02):
我公司新装无功功率补偿装置,投入后,功率表显示越补越低,(滞后由0.9降到0.5,甚至超量程)校验功率因数表,没有问题。调整电流互感器方向,依然如此。改变功率因数表电流进线方向,功率因数表显示超前0.9到0.5,甚至超量程。重新更换补偿控制器,状况依旧。核对线路,没发现问题所在,咨询各路朋友,可能存在的原因。在下万分感激。

网友A:
估计是电容器的问题,或者是补偿器的问题,建议用专门的设备来检测功率因素和谐波分量,你的负载主要是什么类型负载啊。

网友A:
*榕树*,解决了能不能把解决方法告知,先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线路有就地补偿,或线路本身就是容性负载?初送电补偿器把超前判断为滞后而连续投电容。建议换没有自动换相位的补偿器

网友C:
加电抗器补偿 13105332670

网友D:
同意心力的说法,你可以按心力的建意去试试 另*榕树*,解决后能否将解决方案告知大家,此问题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E:
加补偿时是自动还是手动啊.电网在工作了吗?

网友F(2005-09-02):
安达时(ENTES)系列电力产品包括有智能型多功能数字电力仪表、组合型多功能电力仪表、数字型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子/频率仪表、功率因数控制器、综合保护继电器、相位/相序/电压/电流/频率等保护继电器及时间控制继电器、液位控制继电器等。安达时(ENTES)在欧洲及美加获得了多个质量及安全认证,其中包括:KEMA(欧洲最高标准)、TSE(中欧最高标准)、CSA(美加最高标准)、CE(欧洲安全标准)等。            功率因数调整器   1 RG-6T-96 6 阶梯(96×96)阶梯数可设;补偿过低、过高,电压报警;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测量   2 RG-6T 6 阶梯 阶梯数可设;补偿过低、过高,电压报警;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测量   3 RG-8T 8 阶梯 阶梯数可设;补偿过低、过高,电压报警;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测量   4 RG-12T 12 阶梯 阶梯数可设;补偿过低、过高,电压报警;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测量            公司名称: 广州市冠力机电有限公司   电  话: 020-83276422 /潘丰发13450221484   传  真: 020-83276466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德政北路538号达信大厦13A02室   邮  编: 510045   主  页: http://Entes.com.cn

网友G(2005-10-21):
可能是你的接线不对。 我们公司曾经也有过一次,同你说的一样。将电流取样信号线反接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H:
电流取样的那相线不可以接到无功补偿控制器里面去呀!要不就不可能会正常工作!(无功补偿控制器需要380V的电源)

网友I(2006-07-09):
谐波及其治理13483611451

网友J:
你们主要是什么负载啊1`

网友K:
先检查电流电压进控制器/功率因数表的相位是否按相关说明书要求接线.

网友L: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1。A相检测并不在A相上。2。电容屏作为负载必须经过互感器,有的无功自动控制器要求必须这样。你的问题属于第2个情况,把互感器只经过动力负载,电容屏却没有经过这个互感器。

网友M(2006-11-11):
大哥,您是不是把取样信号线接到电容补偿器上面了,应该接到电力线的最前端.

网友(2007-11-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急需解决,电流取样在A相,电压在BC相,接线没有错误,把电流方向反接后出现超前,功率因数越补越低,怎样解决。请教高手。

网友N:
急需高手

网友O:
将电流取样互感器调一相,比如原来取样互感器装在A相上,现调到B或C相上,看看怎样

网友P:
看一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说明书

网友:
 sc8043799:将电流取样互感器调一相,比如原来取样互感器装在A相上,现调到B或C相上,看看怎样
我现在准备用sc8043799的方法试一下,不一定成功。我的感觉是设备为容性负载,因为大功率变频器太多。

网友:
功率因数表显示越补越低的问题,可能是电流取样接反了。超前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是负载的问题,本身为容性。

网友O:
TO:丁
贵公司主要是什么负载.问题解决后希望能通报一下

网友Q(2009-04-30):
功率因素一直补偿,电容器不断往上投,功率因素表就是没有反应,也不 停止补偿。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R(2010-04-08):
刚遇到同样的问题。负载主要是大型饭店常有的油烟机之类,因为负载是容性吗?

网友S:
更郁闷,电容补偿如何影响相序及电源监测其工作?哪位清楚,帮忙分析一下,qq93769206

网友T(2010-11-23):
引用 网友U:
关于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急需解决,电流取样在A相,电压在BC相,接线没有错误,把电流方向反接后出现超前,功率因数越补越低,怎样解决。请教高手。

网友T:
额定电压380V和220V的补偿仪电压取样不同的,220V电流和电压应取同相。所以你电流取样在A相,那电压应接AN

网友V:
“无功功率补偿装置,投入后,功率表显示越补越低,(滞后由0.9降到0.5,甚至超量程)校验功率因数表”控制方向反了,出现过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