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8-02):
现有一台台安N2 380 0。75KW变频器,报OC-A,是因为输出有一相对地短了一下路,就出现这样的故障了,如果空载不接电机输出就正常,但是如果一接电机就会起动报OC,接半匹的电机不会报,电流电压都平衡,现在我测得电流到1。93安就报,本来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2。3安,请问一下这种现像是检测电路坏了还是模块坏了呀,谢谢

网友A: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属于检测回路损坏.找你的销售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你想要咨询可以致电台安科技(无锡)有限公司.0510-5227555找宋小姐. 她的技术很好的.是台安科技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