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泡沫存在时电容物位变送器性能如何?

楼主(2005-08-02):
有二十多个池中有一些酸或碱的液体,开口,有搅拌存在,但有空间可以躲开,搅拌时有泡沫产生,池深3米。甲方不希望在池的侧面开口。只希望在顶部直接安装仪表。请大家讨论用什么方式什么原理的变送器可以测量还比较经济? 用电容式的可以吗?

网友A:
酸或碱的浓度有多高,用静压投入式液位计比较经济,不过要做一定的防腐处理

网友B:
用射频导纳液位计没有问题,又意见请联系zxjzhws@sina.com

楼主:
李刚刚 电缆能耐酸或碱吗?能耐多高浓度的酸或碱?如何做防腐处理? zxjzhws: 射频导纳液位计与射频电容原理上有什么区别?基于两种不同原理的产品性能各自如何?有泡沫时可靠性如何? 我希望有现场经验的朋友给出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C:
雷达液位计,PTFE或PVDF杆式天线在化工行业用的非常多。 电容回收介电常数影响,不建议。

网友D:
可以用射频电容的,三米的可用竿式的 ,四氟外套,耐酸碱!不能安装在离搅拌太近的地方,也不能安装在进出料口

网友E:
静压,浮球都可以做防腐蚀处理的,价格也不是很高13589796338

网友F:
静压投入式液位计

网友G(2006-02-24):
因为有搅拌,静压投入式液位计恐怕不行。

网友H:
用电容式液位计

网友I:
用双发兰差压变送器,应该可以!
现在具体用什么?

网友J:
 哈哈!!!:
静压,浮球都可以做防腐蚀处理的,价格也不是很高13589796338

酸或碱的液体池3米用浮球连续式液位计就可以了。化工厂的酸或碱池多是这样应用的,简单价位低应用方便。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