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连接网络数据库不成功

楼主(2005-08-03):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三。我用力控连接局域网内的ACCESS数据库。如果只加数据采集值则成功,再加上日期或者时间就不成功,不能建表。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您的sql语句中的日前和时间是否是字符型的,如果是,需要用单引号引起来才可以.如果是整形,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