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升降设备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5-08-03):
一台升降设备,电机用MM440控制,吊具通过皮带卷在电机的轴上,电机转的时候把皮带卷起来就把吊具升起来了,电机反转的时候就把吊具放下去,问题是,吊具升的越高,皮带卷的直径就越大,吊具对电机轴的力矩就越大,所以出现了一个问题,吊具在比较低的位置时电机启动没问题,当吊具升到一定高度以上时,如果电机停下了,想从新启动电机将吊具再向上升,电机就启动不了了,必须先降下去在上升。 各位高手分析分析吧,通过优化变频器的哪些参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建议增加转矩补偿,主要是当吊具升到一定高度以上时,如果电机停下了,想从新启动电机将吊具再向上升,电机启动转矩的需求比较大,增加低速时的转矩补偿,应该有效果。

网友B:
请问怎么样增加低速时转矩补偿,具体江一下可以吗

楼主:
是啊,激情如火同志能不能讲讲具体怎么做啊?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增加了转矩补偿,对下降时候会不会有影响呢?下降的时候电机的转矩需求很小,

网友A:
修改变频器参数: 控制方式(P1300)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P1300 = 20 这一控制方式的特点是,用固有的滑差补偿对电动机的速度进行控制。用这一控制方 式时,可以得到大的转矩、改善瞬态响应特性、具有优良的速度稳定性,而且在低频时可以提高电动机的转 矩。

网友C(2005-09-07):
to 激情如火 只设置P1300=20 就可以吗?还需要做其他的参数吗?希望详细一点。我的变频是MM440,132KW.控制72KW的三相异步电机。

楼主:
我把P1300改为20了,下降都下不了了,更别说上升了,我又试了另一台,我按住上升按钮,让变频器启动,够了很比较长的时间电机才有反映,但不是上升而是很慢很慢的下降,搞不明白为什么?都说矢量控制能增大转矩,试过了怎么发现不如V/F控制呢,至少V/F控制下降是没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