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wincc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03):
各位同仁好,有个问题问问大家,望不吝赐教:WINCC通过PC ACESS +CP5611和S7-200用本身的端口通过MPI电缆可以实现通讯吗?PC access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OPC服务器,通过PC access 间接实现WINCC 和S7 200的通讯?他们是自动实现连接的还是要设置数据交换区?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PC ACESS做OPC服务器,WINCC为客户端, 在PC ACESS下添加ITEM,WINCC引用ITEM就可以了

楼主:
zzj1382你好,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意思是不是我把Wincc要用到的数据全都做到Item 中去,然后Wincc再引用就可以了呢? 举个例子啊,你看对吗? eg: 200中“pressure"对应VD4,在pc access ITEM 中引用"pressure",最后再在wincc中对应的显示I/O中设置为pressure 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