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roTool V6.0画面组态问题

楼主(2005-08-03):
各位高手:小弟请教个问题,我用的ProTool V6.0软件怎么会没有“选择画面”按钮?而在“选择对象”菜单中为“选择-画面-变量”应该怎样设定“带画面编号的变量”和“域号”呢?才能实现画面的切换

网友A:
因为口头说不太清楚,所以我已经给您发了一个实际的案例,你看看,肯定能明白,

网友B:
to激情如火: 你好,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我的E-MAIL;tdf168@163.net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to: "有变频器" 已经给您发了,请查收!

网友C:
to激情如火: 你好!!也给我一份吧!!!我还在学习中!!谢谢!! wudp2000@sohu.com

网友A:
to: "wudp:" 已经给您发了,请查收!

网友D:
你好!给我一份吧!!!谢谢!! lqh8030@163.com

网友E:
很多谢你!txxdewyy@163.com

网友F:
我也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给我发一个,谢谢 laizengtao@mlfjnp.com

网友G:
我是新手,最近也有用protool v6.0,总斑竹可以给我一份吗?谢谢,iewgnehzhh502@sohu.com

网友H:
protool v6.0模拟器不能模拟OP系列???

网友I(2005-10-24):
to:激情如火 也给我一份好吗?我也是正在学习过程中,不胜感谢! sdhsljj@yahoo.com.cn

网友J:
to:激情如火也给我一份好吗?谢谢!guweichen_box@163.com

网友K(2005-12-25):
激情如火也给我一份好吗?谢谢 kechangan@163.com

网友L:
请激情如火斑竹也给我一份吧!谢谢了
szcb8009@yahoo.com.cn

网友M:
请激情如火斑竹也给我一份吧!谢谢了
hlq720827@126.com

网友N(2006-03-18):
TO激情如火:我刚学PROTOOL6.0编程,用的是TP270,能给一个案例让我学习一下吗?小弟在这时先谢谢了!我的E-MAIL:liyan_9205@sina.com

网友O:
TO激情如火: 我也要!我们准备用GP2600,以前没搞过,希望大家多多指教.e-mail: hlbao_2005@163.com

网友P:
TO激情如火:俺搞毕设也得用,给咱也发个吧!谢谢了!!!!
kww614@163.com

网友Q:
给我一份吧。我也想学习一下。YINHUV6@TOM.COM

网友R:
TO激情如火: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份,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S:
TO激情如火:我刚学PROTOOL6.0编程,用的是TP270,能给一个案例让我学习一下吗?小弟在这时先谢谢了!我的E-MAIL:cwp020@126.com

网友A:
楼上几位可以在资料库中下载案例。

网友T(2006-11-24):
能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caojian26@163.com

网友U(2007-01-05):
能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alan.li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