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微型断路器

楼主(2005-08-03):
ABB微型断路器有交直流之分吗?有电压等级之分吗?我感觉选型只要考虑电流和极数就行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ABB的微断产品有交直流之分,以S260系列产品为例,可以适用于交流或是直流配电系统,具体电压等级: AC单极 Un 230/400V AC多极 Un 400V DC单极 Un 60V(相对电压较低) DC多极 Un 110V 对应的专用直流产品有S250S-DC产品,电压等级如下: DC单极 Un 125V DC多极 Un 125/250V 同时还有适用于交直流系统的S260UC产品,电压等级如下: AC单极 Un 230/400V AC多极 Un 400V DC单极 Un 220V DC多极 Un 440V

网友B:
ABB微断(MCB)根据IEC标准有以下两类产品: 符合IEC60898-1的交流微型断路器:S250S、S260、S270等; 符合IEC60898-2的交流及直流微型断路器:S250SDC、S260UC、S280UC等。 由于灭弧系统不同,前者不能用于高电压(110V)的直流系统中,后者可用于AC230/400 DC220V/440V以下的交流或直流配电系中。 符合IEC60898-2的交流及直流微型断路器使用应注意电源极性,如果接反后果严重。 其它使用技术数据详见ABB相关样本

网友B:
使用还应注意最低电压,工作电压不应低于12V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那有没有24V的断路器?

网友A:
只要在最低电压(12V)以上,额定电压以下,均可正常使用。

网友C(2008-11-12):
那么我现在有一个750V DC的直流系统,不是不能用ABB直流断路器了

网友D:
谢谢各位的帮助,那有没有24V的断路器?

好象没有吧?

网友E(2009-02-06):
引用 网友C:
关于那么我现在有一个750V DC的直流系统,不是不能用ABB直流断路器了

ABB公司S800UCK系列高分断微型断路器适用。额定电流:10~125A,分断能力:50KA。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