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使用FB41进行PID调整的说明

楼主(2005-08-03):
FB41称为连续控制的PID用于控制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与FB42的差别在于后者是离散型的,用于控制开关量,其他二者的使用方法和许多参数都相同或相似。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PID的调用可以在OB35中完成,一般设置时间为200MS, 一定要结合帮助文档中的PID框图研究以下的参数,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下将重要参数用黑体标明.如果你比较懒一点,只需重点关注黑体字的参数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使用默认参数。 A:所有的输入参数: COM_RST: BOOL: 重新启动PID:当该位TURE时:PID执行重启动功能,复位PID内部参数到默认值;通常在系统重启动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或在PID进入饱和状态需要退出时用这个位; MAN_ON: BOOL:手动值ON;当该位为TURE时,PID功能块直接将MAN的值输出到LMN,这可以在PID框图中看到;也就是说,这个位是PID的手动/自动切换位; PEPER_ON: BOOL:过程变量外围值ON:过程变量即反馈量,此PID可直接使用过程变量PIW(不推荐),也可使用 PIW规格化后的值(常用),因此,这个位为FALSE; P_SEL: BOOL:比例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P(比例)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_SEL: BOOL:积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I(积分)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NT_HOLD BOOL:积分保持,不去设置它; I_ITL_ON BOOL:积分初值有效,I-ITLVAL(积分初值)变量和这个位对应,当此位ON时,则使用I-ITLVAL变量积分初值。一般当发现PID功能的积分值增长比较慢或系统反应不够时可以考虑使用积分初值; D_SEL : BOOL:微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D(微分)控制有效;一般的控制系统不用; CYCLE : TIME:PID采样周期,一般设为200MS; SP_INT: REAL:PID的给定值; PV_IN : REAL:PID的反馈值(也称过程变量); PV_PER: WORD:未经规格化的反馈值,由PEPER-ON选择有效;(不推荐) MAN : REAL:手动值,由MAN-ON选择有效; GAIN : REAL:比例增益; TI : TIME:积分时间; TD : TIME:微分时间; TM_LAG: TIME:我也不知道,没用过它,和微分有关; DEADB_W: REAL:死区宽度;如果输出在平衡点附近微小幅度振荡,可以考虑用死区来降低灵敏度; LMN_HLM: REAL:PID上极限,一般是100%; LMN_LLM: REAL:PID下极限;一般为0%,如果需要双极性调节,则需设置为-100%;(正负10V输出就是典型的双极性输出,此时需要设置-100%); PV_FAC: REAL:过程变量比例因子 PV_OFF: REAL:过程变量偏置值(OFFSET) LMN_FAC: REAL:PID输出值比例因子; LMN_OFF: REAL:PID输出值偏置值(OFFSET); I_ITLVAL:REAL:PID的积分初值;有I-ITL-ON选择有效; DISV :REAL:允许的扰动量,前馈控制加入,一般不设置; B:部分输出参数说明: LMN :REAL:PID输出; LMN_P :REAL:PID输出中P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LMN_I :REAL:PID输出中I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LMN_D :REAL:PID输出中D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C:规格化概念及方法: PID参数中重要的几个变量,给定值,反馈值和输出值都是用0.0~1.0之间的实数表示, 而这几个变量在实际中都是来自与模拟输入,或者输出控制模拟量的 因此,需要将模拟输出转换为0.0~1.0的数据,或将0.0~1.0的数据转换为模拟输出,这个过程称为规格化 规格化的方法:(即变量相对所占整个值域范围内的百分比 对应与27648数字量范围内的量) 对于输入和反馈,执行:变量*100/27648,然后将结果传送到PV-IN和SP-INT 对于输出变量 ,执行:LMN*27648/100,然后将结果取整传送给PQW即可; D:PID的调整方法: 一般不用D,除非一些大功率加热控制等惯大的系统;仅使用PI即可, 一般先使I等于0,P从0开始往上加,直到系统出现等幅振荡为止,记下此时振荡 的周期,然后设置I为振荡周期的0.48倍,应该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求。我记得网络上有许多调整PID的方法,但不记得那么多了,先试试吧。 附录:PID的调整可以通过“开始—>SIMATIC->STEP7->PID调整”打开PID调整的控制面板,通过选择不同的PID背景数据块,调整不同回路的PID参数。 注:本文由zzj1382提供,工控网整理,感谢zzj1382的支持!

网友A:
谢谢新楼主的整理 ,这些东西很有用处, 希望继续努力。 多多提供300的应用方面的东西。

网友B:
不错,借问一下plcsim是不是不支持pid运算模拟阿,还有其他可以模拟的阿

网友C:
不错,现正不知道其参数的具体意思,现在好了 有一问题请教:在西门子PLC中,ET200的I/O值是怎样存入在预定DB块而被PLC调用的,是怎样预定DB块的?还有变频器等设备的控制字,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能否见告,谢谢!

楼主:
在西门子PLC中,ET200的I/O值在plc中调用的位置是在硬件配置时定义的,而且可以修改。变频器得看看什么通讯方式,是dp的话就很简单了,读入gsd文件进行硬件组态,跟调用普通io模块是一样的。

网友A:
不错 ,新来的斑竹竟然是西门子的高手,呵呵, 以后有的搞了, 正要做一个S7-300带8路模拟量PID控制的项目。

网友C:
谢谢,俺懂了,版主你真的不错啊!我喜欢

网友B:
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我看到s7-300应用技术中,是复位com-rst,不知哪个对阿。

网友D:
我用OB35调用SFB41,不知为什么不能下载到300里,这问题急需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阿,另外,请斑竹说明一下COM_RST到底是怎样在OB100里初始化的,希望举个例,谢谢

网友B:
sfb不用下载,本来就在plc里

网友E(2005-09-02):
我正需要用到FB41,谢谢! 请斑竹说明一下COM_RST到底是怎样在OB100里初始化的,希望举个例,谢谢

网友F:
嘿嘿,这份资料是我一个朋友需要时,我紧急给他整理的,看看放在电脑里没有用,又看到很多人问,就顺手放到自助资料库了,没想到我们亲爱的板主老大把它翻出来. 受宠若惊,惭愧.不对之处,请各位指正

网友G:
我正需要用到FB41,谢谢!

网友H(2005-11-19):
STEP7-400 PID编程同300一样吗?

网友I(2006-01-17):
谢谢,你有使用FB58,41的例子吗?我希望看到,发给我邮箱
robinzzh@tom.com

网友I:
激情如火:希望能加你为好友

网友J:
激情如火: 你真是一个热心人呀!
谢谢了

网友I:
当然斑竹最强了

网友I:
我怎么没看到啊,是啥东西,在哪找啊

网友K:
初始化的目的是什么呢?必须吗?

楼主:
不是必须的,初始化主要恢复算法内部各临时变量的值,可以把他认为是硬件上的复位开关。

网友L(2006-03-02):
谢谢,你有使用FB58,41的例子吗?我希望看到,发给我邮箱
jlcwzz@yeah.net

楼主:
楼上网友可以到资料库下载。

网友M:
我想问斑竹!PID中FB41的背景数据块怎么用!

网友N:
首先在BLOCK中添加一个背景数据块,然后在程序中添加一个FB41,最后在FB41块的顶上把背景数据块名添上就可使用

楼主:
首先在BLOCK中添加一个数据块,修改数据块属性为instance db,然后选择fb41,即可生成,使用同上。

网友M:
斑竹!资料下载中心PID的例子不全,只有上半部分,不知下半部分在哪?

网友O:
真的很不错,是个学习的好地方!!继续精彩,我们都很欢迎!!

网友P:
这个太好了!谢谢版主.  还能不能提供其它用于PID控制的块的资料,如:SFB41,SFB42,SFB43,FB42,FB43. 再次谢谢!

网友Q:
C:规格化概念及方法:
  PID参数中重要的几个变量,给定值,反馈值和输出值都是用0.0~1.0之间的实数表示,
这句话我不同意。
建议最好用0-100.0范围
也就是pv、sp、op和lmn都是0-100

网友M:
  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一定要拿出证据来才有说服力!

网友R(2006-04-16):
zzj1382:
“PV_PER: WORD:未经规格化的反馈值,由PEPER-ON选择有效;(不推荐)”
为什么不推荐啊?

网友M:
C:规格化概念及方法:
  PID参数中重要的几个变量,给定值,反馈值和输出值都是用0.0~1.0之间的实数表示,
  而这几个变量在实际中都是来自与模拟输入,或者输出控制模拟量的
  因此,需要将模拟输出转换为0.0~1.0的数据,或将0.0~1.0的数据转换为模拟输出,这个过程称为规格化

  规格化的方法:(即变量相对所占整个值域范围内的百分比 对应与27648数字量范围内的量)
  对于输入和反馈,执行:变量*100/27648,然后将结果传送到PV-IN和SP-INT
  对于输出变量 ,执行:LMN*27648/100,然后将结果取整传送给PQW即可;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2006-05-25):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这段话我不理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一定要初始化吗?我问西门子公司技术支持,他们说不用啊。我后来也没有初始化,直接在OB35里调用就可以了,效果很好。这个初始化是什么意思?是把模块参数恢复到默认值?

网友S:
那个PID背景模块怎么用呢?

网友T:
LMN-PER可以输出控制值到PQW吗?请教。

网友U:
TO:激情如火老师: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FB41 PID调节的例子,谢谢,急需解决问题。
  不胜感激!!!邮箱:yzy1979@126.com

网友V(2006-06-28):
正好要用!感谢搂主!

网友W:
真是好人

网友X: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FB41 PID调节的例子,谢谢,急需解决问题。
  不胜感激!!!邮箱:594022856@qq.com

网友Y:
顶一下,太感谢了!

楼主:
to:又卡了
   不推荐是因为如果采用PV_PER,对PV的标准化、线性化、有效性分析等有困难。所以我建议不用PV_PER。

to: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可以对一些特定参数进行初始化,但不初始化也可以满足多数应用。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Z:
真是需要的,哈哈~

网友AA(2006-08-27):
太好了,谢谢楼主啊,辛苦了,向您致敬!

网友AB(2006-11-12):
又学了一手。

网友AC:
能发个详细的S7程序吗,谢谢!brightsm@163.com

网友AD(2006-12-25):
各位高手:我用300  OB1 中FB41实现PID功能时,按照要求已将SP-INT, PV-IN ,  MAN  , LMN规格化设置,MAN,CYCLE也设置好,不过COM-RST 没有设置(也不会),没能实现功能.不知原因在哪里,请求帮助.另PID的正反作用在哪里实现? 有否FB41 PID调节的例子,谢谢,急需解决问题。
  不胜感激!!!邮箱:zyh5618@163.com

网友AD:
请问FB41调用一定要在OB35吗?

网友AE(2007-02-26):
 激情如火就是激情如火,希望以后继续

网友AF(2007-07-14):
怎么在FB41中实现正反馈啊?

网友AG:
收藏一下,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西门子的PID,倒是DCS 的PID用的比较多,马上有机会,这个帖子我收藏一下

网友AH(2007-08-31):
谢谢!
雪中送碳,真的感谢

网友AI(2007-10-02):
谢谢你激情如火

网友AJ:
能否给我发一个FB41编程的例子啊...
急用啊..
谢谢了啊

网友AJ:
我的邮箱是wangfusong2006@yahoo.com
谢谢了啊,我要用到14个PID呢..
给我发个例子吧

网友AK(2007-12-13):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FB41 PID调节的例子,谢谢,急需解决问题。
  不胜感激!!!邮箱:lovejxf@126.com

网友AL:
请问各位老师,经PID计算出的结果是直接送给执行机构?,还是将PID的计算结果做为一个增量给执行机构?谢谢!!

网友AM:
我在应用中都是做为增量来进行处理的

网友AN:
PID参数中重要的几个变量,给定值,反馈值和输出值都是用0.0~1.0之间的实数表示
我做FB41时,这些值不是0.0-1.0之间,我个人认为只要给定和反馈是同样的范围内即可.比如温度控制下,反馈温度是500度,读进DBD10转换为5000,如果我要设定温度是600度,DBD6输入6000就可以.对于输出值,我把上限设置为27648,这样在DBD72端口的值直接可以拿来给PQW了.以上三个数值都是浮点数格式表示的

网友AO(2008-03-08):
真是需要的,

网友AO:
真是一个热心人呀

网友AP:
激情如火,你可以给我发一个PID的实例吗,是梯形图的,谢!
   学习中
suaja@126.com

网友AQ:
有参考价值,整理的不错!

网友AR:
学习一下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AS(2009-12-29):
太感谢 真的很不错感谢搂主!

网友AT(2010-05-24):
激情如火,你可以给我发一个PID的实例吗,是梯形图的,谢!
学习中
ni14789632@163.com

网友AU:
pid,项目经常要用到的

网友AV(2011-03-24):
等幅震荡周期在哪个里边看?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AW(2011-06-01):
你好  可以给发一下fb41调节的实例么

 不胜感激。544849099@qq.com

不明白  你说得:对于输入和反馈 执行:变量*100/27648  不是要转换为0-1的数字么  为什么还要乘以100呢。

网友AW:
你好 可以给发一下fb41调节的实例么

不胜感激。544849099@qq.com

网友AX(2012-10-20):
PLC300PID,求资料

lyh920118@126.com

谢谢!!!

网友AY:
我看好此贴

网友AZ:
PID可是个好东西啊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BA(2013-03-08):
443117895@qq.com 能不能把您的例程给我发下,谢谢了~

网友BB(2014-09-10):
斑竹真是大好人,可惜我发现这个网站晚了,希望斑竹能看到,能不能给我发个FB41或FB58 PID控制温度的实例?cllwyk@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BC(2014-12-01):
很好的资料!学习中

网友BD(2015-06-26):
谢谢楼主分享,不错的分析贴啊!

网友BE(2016-12-28):
引用 网友B:
不错,借问一下plcsim是不是不支持pid运算模拟阿...

装逼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