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断路器有交直流之分吗?

楼主(2005-08-03):
断路器有交直流之分吗?有没有专用于直流的断路器?24V

网友A:
断路器是分支流和交流的。市场上的直流断路器很多。直流断路器和交流断路器的最大差别就是灭弧方式不同

楼主:
TO冰月。再次请教,那断路器有没有电压等级之分呢?

网友B:
参考相关样本

网友C:
有,灭弧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