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富士P22整流块中的可控硅?

楼主(2005-08-03):
富士P22变频器充电电阻烧毁,怀疑旁路可控硅坏,此器件集整流、可控硅、开关管、测温一体,如何测量?

网友A:
很多人搞不清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Th1、T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