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开关电源有时不工作

楼主(2005-08-03):
有一个客户的安川G7变频器开关电源有时不工作,查不出原因,有谁也碰过这问题?这台机才用了一年多。

网友A(2007-03-08):
我现在就有一台安川G7 37KW的驱动不工作、无显示,查模块、快熔都是好的,驱动板上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急啊!

网友B:
检查下开关电源的输出是否有短路,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对 应该看下是不是后级有没有什么器件工作不稳定 像风扇什么的

网友D:
我在FR-A540变频器上遇倒过,原因是主板CPU异常,间接导致开关电源不工作.

网友E:
 检查下开关电源的输出是否有短路,或漏电,着重查一下电解电容。

网友A:
那个标名为"PA"的坏了,可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可以代替,急啊!

网友F:
没有代替的,只能用原装的

网友G:
这个东西我有,057482189112

网友H(2010-03-26):
  我也想知道那个6脚的上面标着PA的是什么,那里可以买的到?

网友I:
可能和你的使用环境有关,里面的DC电路为很小的贴片元件组成,很容易坏的,我修过钢厂用的G7,不是开关电源坏就是DC电路坏。

网友J:
G7的 电源没反应 没多大问题 检测开关芯片有没有电源电压 基准电压对不对 外围也会有短路的地方 影响的  (专业维修,安装 调试变频器、驱动器、PLC 等工控设备~,特种变频器专修~ 免费技术咨询检测 联系方式 15052117309)

网友I:
那个可以不换,你直接把四六脚短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