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相电源缺相将导致的后果

楼主(2005-08-03):
三相电源中某相缺相会造成另外两相电压的升高,请问具体原因是什么?缺两相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楼主:
查资料得知,三相电源中某相缺相后,中性线电压会升高到相电压,其余两相电压也会有所升高,这是为什么呢?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理解错了.

网友B:
你做多久了

楼主:
TO 毕工: 您是指我什么东西理解错了,请指教!

网友A:
无论怎么缺相.线电压是不会升高的. 三相4线制中性线的作用就是流过三相不平衡电流.无论怎么缺相.相电压是不会升高的. 只有在故障和安装不合理的情况下.如中性线断.中性线电阻大等情况下.才会造成相电压升高.

网友C:
有些设备不运行,电机有可能烧毁

楼主:
TO 毕工: 谢谢您的指点! 为什么中性线断开或电阻变大会导致相电压升高?

楼主:
我平时是做基础维护的,接触的东西比较杂,都只知道些皮毛,终于能在这里找到明师指点.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当一相完全接地时,故障相对地电压为零,中性点位移电压为相电压,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1.732倍,变为系统线电压。 请问为什么单相接地后,上级开关不会跳吗?中性线电压为什么会升高到相电压,而另外两相会升高到线电压? 衷心感谢!

网友A:
三相4线制中性线接地的系统.在非故障情况下(中性线完好)不管是两相短路还是单相接地.前级开关必须跳.单相接地后中性线电压不会升高. 如果中性线断了.后级又没有重复接地.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你说的一相完全接地是零火短路.上级开关正常不会跳.即短路的一路形成一根火线.其他两路各形成两根不同相的火线.即线电压.一般发生在民用电.对居民危害很大.

网友D:
中性线断了是一件非常危险事情.

楼主:
TO 毕工 懂您的意思了,如果中性线断开,后级无重复接地,而此时又发生零火短路,中性线变成相线,其电压升高为相电压,另外两相电压即测量其零火电压,由于此时中性线已变成另外一路相线,故测得的电压为线电压,是这样吗?

楼主:
TO 毕工: 重复请教前面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性线断开或电阻变大会导致相电压升高? 衷心感谢! 您有其他联系方式吗?比如说QQ什么的?

网友A:
中性线断开或电阻变大不一定会导致相电压升高. 在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情况下才会导致相电压升高和降低.用向量法计算中性线电流.中性线是和变压器的星点相连的.如果中性线断开.零点漂移.线电压不变.所谓的相电压0-380.有高有低. QQ 535653898

楼主:
请教各位专家: 经实际测量发现,三相负载(采用三角形接法的空调压缩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断相时,另外两相电流会慢慢增大(将近3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若一开始就出现缺相现象,三相电动机还能启动吗?

网友A:
旋转磁场变成脉动磁场. 不转.电流大.翁翁响.

网友E:
6KV 10KV 35KV系统单相接地一般可用绝缘监测电压表来判断,如稳定的金属性接地显示是接地相电压为0,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1.732倍,一般经验可运行2小时,因为此时三相线电压没有变化,不过时间久了对电缆及设备的耐压是种考验,因为相电压比原来上升了1.732倍,可用拉路法来进行查找,确定接地点.

网友F(2005-09-02):
各位我想我可以帮到你们以下是我的资料,有什么可以来电. 安达时(ENTES)系列电力产品包括有智能型多功能数字电力仪表、组合型多功能电力仪表、数字型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子/频率仪表、功率因数控制器、综合保护继电器、相位/相序/电压/电流/频率等保护继电器及时间控制继电器、液位控制继电器等。安达时(ENTES)在欧洲及美加获得了多个质量及安全认证,其中包括:KEMA(欧洲最高标准)、TSE(中欧最高标准)、CSA(美加最高标准)、CE(欧洲安全标准)等。       电压保护继电器   1 DGR-01 220VL-N三相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2 DGR-M1 220VL-N单相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3 DGRD-01 220VL-N三相过低电压保护(延时3-5分)   4 GKR-01 220VL-N三相过高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5 GKR-M1 220VL-N单相过高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6 GKR-02 22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7 GKRS-02 230V三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8 GKR-02F 230V三相过高过低电压,相位保护(延时0.1-10秒)   9 GKRS-02F 22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相位保护(延时0.1-10秒)   10 GKR-M2 220VL-N单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11 GKR-03 38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12 GKR-03F 38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相平衡保护(延时0.1-10秒)   13 GKRD-01 220VL-N三相过高电压保护(延时3-5分)   14 GKRD-02 22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3-5分)   15 GKRD-M2 220VL-N单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3-5分)   16 FKR-3A 22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可单独调节每相电压范围(延时0.1-10秒)      电流保护继电器   单相电流保护继电器   1 AK-01A 5A(可接CT)过高   2 AK-01D 5A(可接CT)过低   3 AK-03A 15A 过高   4 AK-03D 15A 过低   5 AKM-01A 5A(可接CT)过高电流,相管理,不平衡电压   6 AKM-03A 15A 过高电流,相管理,不平衡电压      相序保护继电器、频率保护继电器   1 FR-02 相序保护继电器   2 FQ-01A 频率过高保护继电器   3 FQ-01B 频率过低保护继电器       公司名称: 广州市冠力机电有限公司   电  话: 020-83276422 /潘丰发13450221484   传  真: 020-83276466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德政北路538号达信大厦13A02室   邮  编: 510045   主  页: http://Entes.com.cn

网友G:
当有缺相的情况时,会产生三相不平衡电流,一般这种情况下都很容易 烧坏电机,一般我们都是在三相都装上一个电流表,半小时查表一次,如出现此情况立即关机。查看原因

网友H(2005-10-05):
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平时说的相电压说的是对地电压,当其中一相发生金属接地时,地电压上升为相电压,另外两相电压将升为线电压,三相仍然平衡,

网友I(2007-04-13):
请问各位专家。

我这里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是做灯具的,现在给一个大的项目卖了使用电压为380V的灯具,装上以后屡次发生灯具被烧坏的事情,镇流器噪音变大。经过几次反复,我们初步怀疑为现场因为各相负载不平衡,相电压不平衡导致线电压过大,造成过电流和过电压烧坏灯具。请问这种现象理论上可以成立吗?我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实地去查电压电路吗?

网友J(2010-04-20):
东晟和电子工具有限公司创立于1995年,一直秉承"质量是生命、服务是关键、诚信是根本"的经营理念,热诚服务于广大顾客。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电子工具、仪器仪表、防静电产品、光学制品及化工辅料销售集研发的公司,拥有专业配套服务经验,经营品种万余种。公司拥有庞大的销售网络,完善的物流 配送中心,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总公司占地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其中六家直属大型连锁店分布在东莞、深圳、惠州等地,专业销售人员 50多人。并在2005年伊始通过了 ISO9001(2000版)国际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 目前重点做电子厂的非标设备,主要打螺丝拧紧方案、自动点胶方案、自动焊接方案。 各位技术员、工程师等专业人事请联系,庞黄海13829156373 谢谢!

网友K(2011-06-14):
却定灯具的输入电源电压三相平衡,需要现场测量电源电压和各相电流。选正常的电源进行实验,比较测量结果。

网友L:
    建议这些提问题的网友把自己的问题辅以电路图。这样才不致于发生误解或产生歧意。

网友M(2017-08-28):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专家: 经实际测量发现,三相负载(采用三角形接法的空调压缩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断相时,另外两相电流会慢慢增大(将近3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若一开始就出现缺相现象,三相电动机还能启动吗?

刚开始是三相互差120度的旋转磁场作用在压缩机电机转子上面,压缩机电机的轴转120度a相有电形成磁场拉动,下一个120度有b相得电形成磁场来拉动,再下一个120度有c相得电形成磁场来拉动。这就是说三相电不是同时有电的,是一秒钟变化50次,先是a相有电然后b相有电再然后是c相有电再然后又是a相有电……这样压缩机转的比较轻快abc三相都做功。缺相后只有2相做工,根据适量公式2相工作接近于抵消!所以抖动或是不转或是烧坏电机。只有负载非常轻的可能会转,比如三相电源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