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系列VFD015B43A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8-03):
一台台达VFD-B系列VFD015B43A变频器,模块和场效应管K2671损坏,更换了模块和K2671后,P1/P2的短路片取出,开机无显示,请问是不是要将P1和P2短接???

网友A:
取出短路片当然不显示!你把主回路断开了,短路片处是让客户选配电抗器用的,你可以加一个灯泡,这样保证你不回有炸机这回事,百试不爽!QQ:450580650

网友B:
同意上面的,台达上的短路片是选配电抗器使用的.短路片的作用是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与后面的逆变部分的连接片,当然不能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