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SYSMAC CQM1 CPU11能否与计算机通讯

楼主(2005-08-03):
手头有一个OMRON SYSMAC CQM1的PLC,因编程器丢失,无法更改程序。 请问各位朋友,这款PLC能否与PC机通过串口或其他方式通讯?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hostlink的方式与plc进行通讯,hostlink就是基于计算机串口对plc的编程口或扩展串行模块的通讯方式。

楼主:
激情如火朋友,能否说的详细些? 通讯电缆如何制作、连接?采用什么样的软件? 谢谢! 我的邮箱:226GX@SINA.COM

楼主:
下了个“欧姆龙HostLink驱动” 但没有连接适配器,还是没办法啊。 各位,能否提供制作方法或购买信息? 谢谢

网友B:
如果这款PLC带有232串口的话,做一个电缆就可以和PC连接了啊!

网友A:
接线示意图:

楼主:
“潮湿的心”,我这PLC上没有RS232口啊。查资料,说是CPU11的OMRON SYSMAC CQM1是没有COM口的。

网友C:
CQM1-CPU11上没有RS-232口,只有一个外设口。你可以找一家欧姆龙的代理商,买一根编程电缆CQM1-CIF02,剩下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楼主:
只有一台SYSMAC CQM1 CPU11,专门去买根CQM1-CIF02,好象不划算啊。而且现在我们用的是C200HS。 能自己制作就好了。

网友D:
0593:我有欧姆龙的通信适配器,可以帮你修改,你把PLC和要修改的程序寄给我,我帮你改.我在北京 donghan-bing@163.com

网友E:
欧姆龙的外设口接口不好自做的還是买一根编程电缆CQM1-CIF02 再下載一個cx軟體就ok

网友F:
CQM1-CPU11我用过; 与电脑连的话使用CQM1-CIF02电缆或CPM1-CIF01转换器就行了; 另外:CQM1-CPU11上是没有RS232接口的;

网友G:
与电脑联机的话用cx-programmer5.0也是可以的

网友H:
以上各位仁兄说的既是.因为CQM1-CPU11没有232口,有外设口.自己不好做线,一般要买编程电缆的.即使有编程器也要电缆的呀

网友I:
买根国产的就行,尽量少用日货

网友J(2005-09-17):
肯定要电缆的,或者是CQM-CIF02或者是CQM-CIF01加上面图市的RS-232连线。

网友K(2009-05-07):
sysmac.cqm1.omron用cx-programmer软件行不行

网友L:
sysmac.cqm1.omron用cx-programmer软件行不行

可以的

网友K:
cqm1.plc是RS-232接口和电脑怎样连接.自己怎样做请介绍

网友M(2011-10-11):
就十来块钱还在磨叽。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