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odscan

楼主(2005-08-03):
那位仁兄用过Modscan软件 对 RTU 进行地址设定?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打8008101315转1转3,找张建芳或龙高或陈一明, 请他们详细介绍ModScan的用法。 该工具除了能对施耐德的PLC的Modbus地址设定外, 对其他好多第三方的Modbus 产品也适用

网友B(2006-04-13):
就是子窗口中的Device ID(如果没有子窗口,那么File->New),改成你需要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