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抗干扰

楼主(2005-08-03):
我用的松下交流伺服系统型号是MSDA013A1A,工作在位置控制方式下,驱动正常,但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周围所有导电体(没有电连接)产生强的电磁干扰,用高频示波器测试发现,感应信号非常有规律,时间间隔40微秒,最高频率2MHZ左右,并且只要SERVE-ON闭合,无论电机旋转与否,均有此现象,对附近的测量系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咨询了很多销售商,采取了一些接地措施,效果不明显,哪位专家能给出解决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把伺服驱动器单独放在一个柜子里,把与伺服驱动器有关的地线都悬浮,包括不要把伺服驱动器直接安装在铁板上。其他的测量系统 可靠接地,这样可能要好一点,我在以前的一个系统里碰到过,就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谢谢!类似的方法我也试过,并且把测试系统的电源拔掉,与驱动系统绝缘,也无效果,在工控机的外壳(即信号地)上能产生几十伏的峰-峰值感应电压信号,因两套系统相隔很近(在一个工程车里),驱动器距电机又较远(15米),在无奈情况下,又买了一套新的A4型号的驱动系统,问题还是存在,销售商也不理睬了,好象国内没有松下驱动的技术支持。

网友B:
严格按照手册接线。 加磁环

网友C:
干扰应该分类为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等几种(从干扰介质上分)。解决办法也应该从干扰源分析,来着手解决。从你的案列中,应该为辐射干扰情况多些;上面刘sir加超导磁环在驱动输出端就是个好的办法,另外可以更换驱动器到电机为屏蔽线,一端三类接地;加电抗器等

网友D(2005-09-25):
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在一台数控机床起动时,其边上的高频信号探测仪就会出击严重的干扰信号,无法正常的使用,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B:
伺服有干扰,是否严格按照手册接线了?电源上的滤波、驱动器之间的距离、动力线与信号线之间的距离、地线这些方面是否都没有问题? 在工控机外壳上有电压,显然没有可靠的接地。

网友E:
要注意,厂区所使用的电源质量以及接线,另外就是屏蔽和接地了

网友F:
我们比较有经验的。这是电磁兼容性问题

网友G:
呵呵,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遇到了,解决他要说容易也很容易,我们现在的伺服就一点干扰都没有,很好办呀,呵呵, 不过你的问题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呵呵,想解决找我吧

网友H(2005-12-08):
楼上的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吞吞吐吐的,还想收点钱啊.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单独打了个2.5米深的接地桩,用16平方的铜芯线接到柜内,但只要一激活驱动器,就会在柜内接地铜排上产生6V左右的感应电压,驱动器有两个编码器信号接收端,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没有被干扰,但是另一个测速编码器信号被干扰了,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用了双绞屏蔽线,后者只是屏蔽线,已将后者信号线穿管,甚至从电缆沟中取出单独放线,仍无效果.
不知有何良策/

网友I:
瞧不起马春晖这样的人,建议你闭嘴,免得大家讨厌你

网友J:
可不可以采用直流伺服,一般讲,如果对干扰很敏感,应该考虑选用直流伺服电机,交流伺服对周边设备干扰是很难彻底解决的

网友K(2009-04-29):
讨厌马春灰,不要在工控网上存在

网友L:
这个问题估计不好解决,主要跟伺服电机的品牌有关

你试着给伺服电机加隔离变压器或稳压电源, 给旋转编码器的供电模块和运动控制器加滤波器,驱动器改接DC电抗器, 驱动器位置低通滤波时间和载波率参数更改,

电机动力线单独走线槽,缩短驱动器与电机的动力线距离,或者把驱动器放在电机旁边,然后脉冲信号线和编码器反馈通过长线驱动转换回到控制器.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请自行定夺,,,,,,,,,,,,,,,,,,,,,,,,,,,,,,,,,,,,,,,,,,,,,,,,,关注中...,,,,,,,,,,,,,,,,,,,,,,,,,,,,,,,,,,,,,,,,,

网友M:
注意接地问题,除了楼主已经做好的接地线(用专业接地电阻测量摇表测量的接地电阻值小于设备规定值,数控设备一般要求不超过1欧姆),还要注意所有接地线应该都接在同一个接地汇流排上,再经过系统接地线进入接地网;注意环境电磁兼容,对高频电磁波、射频装置等加以屏蔽;电源噪声干扰源要加以抑制、剔除,比如同一个电源变压器上或者配电母线上不要有诸如高频、大功率的整流和逆变用电装置等.......

网友N:
1.以上该做的都要做,有效接地,屏蔽,隔离,加磁环,控制线和动力线不要平行,如果平行要有距离。地最好是挖很深一米以下用铜板和盐来混合做成。

2.如果有模拟弱电路,则直流电源要滤波,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两个0.01uF(630V)电容,一端接在电源正负极上,另一端接到机壳上再和大地相连。很有效果。

网友O(2009-08-24):
将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电柜连根接地线试试!

我也是总是受此困扰啊,多多切磋!

网友P:
这是输出高频谐波干扰,伺服使能会不会听到吱吱的声音呢?如果是这样,不妨在伺服驱动母线电源的P、N端分别接个0.1u/630v的CBB电容到机壳上试下,效果很不错的,噪音消除,谐波干扰基本上滤掉。

网友Q(2010-03-03):
如何解除松下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的干扰问题???

机床工作状态下,脉冲发出指令的同时,驱动器却多走或者少走一些脉冲,而在显示器上还是正常,但机床位置已经偏移,为什么?机床属于电加工设备,也就是正负极处于放电状态时才出现这情况,而不放电,空运动时不会出现?是高频电路带来的干扰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R:
同意思安纳的做法。

供电隔离,

加滤波器以及所有信号线加磁环。

先试试吧~

网友S(2011-01-07):
驱动器距电机又较远(15米),,如果能想办法将驱动器与电机的距离控制在2米内,干扰自然就会小!

网友T(2011-02-26):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只要松下伺服电机一使能,dsp读入的QEP光栅传感器数据就很不正常

网友U:
伺服作为功率电子设备,没有对外电磁辐射几乎不可能,在应用中需堵、防兼施,伺服的输入侧加隔离变压器、滤波器,输出侧加磁环,都属于堵,目的在于减小EMI的对外输出,在相关设备上加屏蔽、上磁环等属于防,目的在于减小外部EMI对自身的影响,提高自身的EMC能力。

楼上遇到的DSP读QEP数据不正常的问题,主因可能在于使能态的松下伺服,但主责还在DSP的QEP接口电路的设计上,好好查查,肯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V:
对啊对啊。我也刚遇到这个问题。伺服一RUN。整个电柜的24伏电源就已经显示整齐的毛刺。尽管高速脉冲一直保持逻辑1。伺服也一直不停的转。

后来改了屏蔽线。好了大部分。剩下小的毛刺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W:
重点还是电机动力线要采用屏蔽线,并且屏蔽线要接地。

高频和低频线不能放在一起,需要交叉通过。

网友X:
请问波恩老师 "伺服的输入侧加隔离变压器、滤波器" 如果伺服驱动器是380v供电的,也要加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U:
多谢了!一直纠结这个问题来着

网友Y:
既然知道这个干扰源就是这个私服,那么从源上进行处理即可,做个金属的密封箱子把这个私服直接安装在箱子里就行了。

网友U:
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Z(2011-08-03):
终于有人遇到的问题跟我一样了,我还以为只有我遇到这种问题。。呜呜。。怎么解决呀?!

网友AA:
1、确认驱动器与电机的接地线是否接好,线粗是否符合规格。电机动力线过长的话改短点。

2、保证整个系统的接地良好。

3、检查系统内部的走线,把动力线与线信号尽量分开走,不要平行。

4、一般情况下驱动器与其它敏感设备的信号连接线需要用屏蔽线。

5、以上方法如无效,可考虑用隔离变压器给驱动器供电。

网友AB:
这情况我也碰到了,我的情况如下:台达PLC控制2台步科伺服电机,触摸屏是维纶的。只要伺服驱动器一上电,触摸屏与PLC的通讯就中断,经判断属于电磁干扰(驱动器输出线散发的)。驱动器是110V供电的情况还好些,3天出现几次,220V供电的就完啦:全天候24小时干扰。后来我将1,触摸屏的通讯口地接控制柜上,2,驱动器的地引到了另一台设备的机壳上,干扰就基本解决了。(我那里没法做接地线)3,最后,驱动器的输出线采用屏蔽(屏蔽层不接地)。干扰算是彻底解决了。QQ:2506201398

网友AC(2014-06-05):
引用 网友Q:
如何解除松下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的干扰问题???机床工...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嘛。我也遇到相似问题,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D(2014-10-24):
学到不少知识呀,断续......

会常来的.

网友AE:
松下A5一开使能信号,就会对弱电模拟量信号输出产生噪音。伺服有滤波器,在输出侧加一个磁环效果不是很明显,加到5个的时候噪音消除。求高手指点。

网友AF(2015-03-05):
引用 网友AE:
松下A5一开使能信号,就会对弱电模拟量信号输出产生噪音...

你好,请问在输出侧加磁环具体是加在哪个部位?能说明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