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关于气动阀通过电信号远程控制?

楼主(2005-08-03):
原来的气动阀是手动控制,现在加什么设备可以通过电信号来远程控制?

网友A:
什么意思,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B:
你想用什么东西控制啊??可以用PLC控制~~~也可以直接用开关控制!!不过你最好在讲的清楚点!!

网友C:
根据你的不同情况,可使用电-气伐门定位器或电-气转换器,另外在控制室装一台电动操作器(手动)。若要自控的话,要用电动调节器(自动)。

网友D:
你的是什么阀?如果是调节阀,就按aa88所说,不过,直接可以讲定位器或电气转换器的电缆连接到控制器(plc或DCS)上的AO输出卡就可以了,如果是关断阀,那你就在气路上增加一个电磁阀就可以了,从控制器的有源DO输出模块上引出电缆到电磁阀上就可以了。

网友E:
很简单,装一个两位两通的电磁阀装在远程控制气控阀的气控部分的气路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F:
把手动阀换成电磁阀,加根线,引到远方,通电控制就行了

网友G(2006-03-07):
先加装一电磁阀用于控制气动阀,再加装一遥控器控制电磁阀,和我联系13913852524

网友H:
按照老头子说的办。

网友I:
aa88: 说的对。根据你的不同情况,可使用电-气伐门定位器或电-气转换器,另外在控制室装一台电动操作器(手动)。若要自控的话,要用电动调节器(自动)。
选用一台带伺服功能的仪表,手动、自动多可以。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