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s7-200编程电缆的接法

楼主(2005-08-03):
请问各位大虾:我现在用了部分s7-200、300、400等系列的plc,都是厂家直接调试的,现在我想进行编程,但无编程电缆,无法连结,谁能告诉我编程电缆的接法

楼主:
有谁知道

网友A:
我看他们也不会回你的啦.

网友B:
s7-200、300、400 这三种PLC都需各自的编程电缆,可以查询对应型号。。在PLC选型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C:
低成本电路替代PLC的好方法!,该电路有德国血统,稳定可靠!资料在网上:http://www.gkong.com/gkong_combbs/dispbbs.asp?ID=32172

网友D: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和我联系:QQ330974501

楼主:
wmwzp@sina.com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