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RS232串口通讯时CPU占用率过

楼主(2005-08-03):
我在工作中使用一台分析测量仪器,仪器配套带有一台蠕动恒流泵,通过COM2口与计算机通讯,通讯软件是集成在仪器的控制软件里的。在测量过程中要改变蠕动泵的速度。 由于原来是在NT3.5下使用仪器,最近我更换了计算机,使用WIN2000操作系统,仪器控制软件也升级到了最新版。偶然一次在测量时察看了一下CPU的占用率,惊奇地发现只要一到控制蠕动泵的速度时,CPU的占用率马上升到100%,而在其它时间时CPU的占用率都很低。COM口的设置与原来的是一样的,只是以前是在NT3.5下,没有注意看CPU的占用率。请问会是什么原因造成CPU的占用率过高?这样对CPU的影响会有多大?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软件设计有问题,如果控制时间不是特别长,对cpu的影响不算大。

网友B:
问题很严重,大伙仔细瞧瞧。

楼主:
问题真那么严重啊! 仪器每次分析样品的时间在5-6小时左右。大概一半时间在分析、采集数据,此时CPU的占用率很低,<1%;一半时间是在控制蠕动泵,要吸取溶液、清洗管道等,此时CPU的占用率基本上都是100%。我在NT4.0、WIN2000、XP(都是英文版)下都试过了,情况都是一样。

网友B:
个人看法:软件的原因,不因该市系统的原因,找厂家问问。

网友C:
肯定是软件位问题。我也用过kmc公司的wincontrol,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他们说要软件升级。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D(2005-09-09):
我认为可能没问题,因为我也有类似工程。其实CPU的占用率100%时并未影响其他程序运行。他只是一个弹性的显示(我的理解)。

网友E:
软件所耗资源太大,估计程序不是很优化,建议他们软件做升级.

网友F(2006-07-15):
如果只是短暂的  CPU 的占用率100%没什么 ;如果时间较长( 十几秒)就要考虑您的软件设计是否有问题。过快的写COM口是会造成CPU站用率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