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S"LU"欠电压报警

楼主(2005-08-03):
FRN75G11S-4CX开机空载运行正常,带负载启动报“LU”,RESET键能够复位。 变频器内直流接触器有异响,是否是接触器坏了,能否用其他 接触器代替? 直流接触器在变频器内部的作用是什嘛?

网友A:
肯能是接触器回了,富士气好买,可以联系010-82781674探讨一下。

网友B:
是接触器卡了或者接触不良,检查触头,买新的太贵,我经常用代用的,不能排除灰尘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旁路充电电阻的直流接触器出问题了。 没修好时不要长时间运行,不论空载或带载,否则会把充电电阻烧掉!

楼主:
谢谢各位,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