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控制 440 的问题

楼主(2005-08-03):
用PLC-300控制 MM440 不能启动;给命令 W#47F检查控制字 (0967)的OFF3 =0 ,为制动 不知什么原因,但看2050 的控制字又是对的 OFF3 =1 ; 请专家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的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好了没有, 先证明又没有通信在说吧

网友A:
p700=5 p1000=5 p2010(0)=8 p2011(0)=0 p2012(0)=2 p2013(0)=4 p2014(0)=100

楼主:
通信通了,查看2050为 #16 #47F 可 0967 为#16#47B 也就是 说CB接受是对的,可实际控制字变成OFF3 =0 了 P700=6 P1000=6

楼主:
忘了说我是用PROFIBUS 通信

楼主:
哈哈,好了,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