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电子元件

楼主(2005-08-03):
请问这是不是三端稳压.多少伏. 管子上写着: 3052v 5824 谢谢

楼主:
请问电子镇流器的三极管 DK53 的参数.谢谢

网友A(2005-12-13):
3052V 电压5V 电流2A

网友B(2006-03-10):
3052和3152是正负稳压

楼主:
感谢大家.
(3052是三肯的器件,是三端,输出5.2伏.DK53是功率管,700V,1.5A,40W)
(3052和3152是正负稳压 )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C:
要注意工作温度的哦,否则只有在黑暗中前进了,不输出电了

网友D:
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二极管BZTO3C13O ,可能O是D 因为看不太清楚.另外可以用国产的什么型号代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