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6RA70设置

楼主(2005-08-03):
各位大虾:小弟初涉6RA70调速器现有有如下问题,望各位大虾赐教。系统要求正反可逆运行按启动步骤设置以下参数P051.P052.P076.P078.P100.P101.P102.P114.P083=3.PO82=2.P171.P172.P303.P304将来设P051=25.P051=26做优化。现用X171端子34公用,36做复位,37做正转,39做反转,38做使能,46,47做故障报警P771=?。48,54做制动P772=?.X175端子12,13接电枢电流表,14,15接转速表P755=?望各位大虾赐教。除以上参数外,还需设其他参数吗?请一并赐教将不甚感激。另外请结合实例设置讲解一下控制字设置及用法。谢谢!!!ge

网友A(2011-04-06):
我也是初学者,不好意思

网友B(2011-09-01):
我认为没有必要设那么多的参数,P100 P101 P102  ,P741 7083.然后进行优化 P51=25  P51=26   其它参数会自动生成。带测速电机的话。P083必须为1.

当然还可以根据情况设置171   172    304    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