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关于dcs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5-08-03):
前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是否出了新规则,说dcs系统接地可与电气接地,建筑物的避雷接地连在一起,只是按一定距离设置接地体即可.不知属实?请教!

网友A:
GB 50093-2002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ode for constr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automation instrumentaton engineering

网友B:
最好还是分开

网友C:
一般来说工厂都有工作地和保护地,工作地要小于1欧姆,保护地小于4欧姆!

网友D:
我觉得每一个DCS厂家都有自己的接地规范,HONEYWELL的系统就有 专门的接地手册。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每一个厂家有一个家的要求,你最好看一看!!

网友F(2005-09-04):
支持楼上的,产品没有按统一的标准研发,当然接地也要因“地”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