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咨询

楼主(2005-08-04):
国内外好的步进电机,有带控制器,用0~10v调速的,请指教

网友A:
为什么要用0---10v调速?步进电机通过驱动器,用频率来调速。

网友B:
我知道有0~5V调速的带控制器的步进电机,不过,要调速,为什么还要步进?

网友C:
我公司有德国KINCO步进电机,及各种工控产品,若需要请打电话: 022-27370236.E-MAIL:chwenqi@126.com

网友D:
我知道有家公司他们自己研制生产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并且有你要的0到10V的调速,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找到联系办法,去问问!!! 网站:www.step-servo.com

网友B:
水88: 广告不是这么做的,而且,0-10V调速的驱动器你真的有吗?

网友E:
这东西做起来简单,但是恐怕没人去做把!市场没什么需求!

网友F:
一般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速度为脉冲频率控制;若要用0~10v电压调速,其实不难,自己做一个V/F转换的压控振荡器,把电压转换为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G:
要调速搞个控制卡不久万事OK!! 最简单自己做个脉冲发生器,要什么0~10V?? 不理解!

网友F:
有些焊接或切割的案例,其速度控制的原理是,从间隙返回一个电压信号,靠一个V/F转换的压控振荡器,把电压转换为频率,驱动步进电机,跟踪间隙前进;这个用于V/F转换的压控振荡器,应该属于控制器的一部分。 不知楼主是否也是类似用法;如果是这种用法,可能还有一个问题,V/F转换要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例如对数函数)。

网友E:
晕啊!!水88 你怎么再哦哪个帖子下面都跟这样的话啊!做广告做成你这样,真是难得啊!!

网友H:
我们公司有代理这样的驱动器,不知道斑竹用不用的上:驱动器内置振荡器,通过外部电位器可以设置调速范围(1个设置高速1个设置低速),然后在驱动器的功能端可以控制起停和正反转,还有两个端子在其之间加一个几K的电位器就可以调整驱动器的输出频率了。RORZE品牌的驱动器,欢迎浏览http://www.wellforces.com.

网友I:
这样的步进驱动器欧洲很多,他们仅仅提供控制驱动板,每个板子上有4轴,通讯功能极强,特别适用多轴的应用。只是价格比较高。

楼主(2005-11-09):
谢谢刘sir和各位,在小体积要求,扭矩要比普通交流电机大,成本又不能使用伺服场合,用步进电机和直流无刷都行。

网友J:
步进电机的调速,主要通过输入到编码器的记数值来调节.

网友K:
步进电机,和电压没多大关系。步进电机靠电流和脉冲驱动。有需要到www.bjhwbj.cn.alibaba.com上去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