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 急!

楼主(2005-08-04):
我打算用研华4000系列模块来控制30个点的通断,同时对15个点进行数据测量.由于刚刚接触工控,也没见过研华具体的控制模块(只见过数据采集模块ADAM4017),看了相关资料,发现这些控制模块有输入输出,例如8输入8输出,7输入8输出等等,请问:我的计算机指令不是通过RS485线就可以传输进去么?那还要设置那么多的输入端口干什么? 提供输出端口以供控制用不就可以了吗?. 新手很多不懂,在所难免.谢谢指教!!! 同时希望哪位好心人能给我一个比较经济的选型. thanks ~~~

网友A:
不同的模块端口的功能当然不一样,用于输出端口的只能用于输出,输入的只能用于输入。我一般都是选择输入/输出分开使用的,分别使用单个模块。我觉得如果使用继电器输出的模板,比较省事。

网友B:
当然需要通过485,现在5000模块才支持网络的传输!4000系列的要想走网络还需要加转接模块,这样成本就会升高!没有特殊要求用485信号传输就好! 4000模块也分多种,如果设备中既需要输出也需要输入,同happy36524说的一样,尽量分开用单个模块。4000中的4055本身是16通道的。分为8路in8路out.但像这种有进有出的模块,在模块中,比较少,所以尽量使用单一功能的模块!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答复!!

网友B(2005-09-26):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mail给我:kusite21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