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静电粉尘浓度计

楼主(2005-08-04):
煤气除尘项目采用布袋除尘,运行时监测箱体内布袋是否破漏的指标,即检测箱体出口煤气含尘量是否超标。一般使用静电粉尘浓度计,安装于出口管道上。请推荐性能好的静电粉尘浓度计或其它检测计。

网友A:
请问你要的是接触式的静电感应还是非接触式的电荷感应?如果是前者,不知道您是否用过,对其的性能是否有认识,建议您使用后者,请联系: www.senseleader.com 0755-82132184 倪先生

楼主:
正使用静电感应的,感觉效果不明显,后期工程寻替代品,请将该产品资料发来,最好有电子版。我会找您联系。 另寻射频(导纳)(粉灰)料位计,请推荐性能好的,资料及价格一同发来。

网友B:
射频导纳料位计我们有呀! 塞尔瑟斯:赵峰!

楼主:
我会翻阅你们的资料,等回音。

网友C:
我公司有射频电容的,现有十台射频电容料位计在吉林一油田的灰库系统中使用,效果蛮好的

网友D(2007-08-05):
那个深圳姓倪的说的有假,别信!

网友D:
姓倪的说法很骗面,目的就是你只能买他的.不要上当.据我所知,美国没有这类产品,有个澳大利亚的公司有这种产品,你上网可查到:www.cleanairsystems.com.你看完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要多调研.

网友A(2009-02-11):
我对qingxiaoduan同学的发言是晕啊晕,晕啊晕.....

网友E:
我用过非接触式的和接触式的,使用下来还是接触式的好用。建议你看看接触式的。

网友E:
我们使用的是auburnsys的,你看看他们的网址www.auburnsys.cn

网友F(2009-03-27):
 qingxiaoduan : 高原

 jamescheng : 奥本

 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