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振动情况下的蒸汽流量测量

楼主(2005-08-04):
现有一蒸汽加热给水的加热器,所用蒸汽管路直径为250mm,所用蒸汽压力0.8MPa、温度300℃,直管段总长5米,所处环境较复杂,前端为水平三通,后段为垂直弯头,弯头下直连250转200的变径加200的截止阀,且的蒸汽管路振动较大,实际流量大约在4~30吨左右。原用涡街表测量流量,因振动无法解决,无法用。如用孔板代替是否可行?还有新的方案吗?请提供建议。(原流量二次表可配孔板,有压变和Pt100热电阻)。

网友A:
振动的原因要分析查明,不然会劳民伤财,事故隐患。

网友B:
汽水加热振动难免.改管路.流量表远离振动点.

楼主:
管路因条件限制无法改动,请教高手在所述管路条件状态下,应如何进行改表?尽量改动能少一点.改用孔板是否可行?请直接回复.或发信至COMTOMW@TOM.COM.

网友C:
您这可难了,直管段短,用孔板不行,你可以试一下威力巴或涡轮

楼主:
感谢各位对本人的求助的回复,我经对相关孔板生产厂家进行了咨询:在加大孔板压力损失可适当减少孔板对直管段的要求,在适当降低测量精度的情况下,直管段要求可缩短至为常规直管段要求的一半,故此管路可用孔板。

楼主:
再次感谢所有关注本人求助的问题的同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