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的校验

楼主(2005-08-04):
单位有一差压变送器,测量两段蒸汽管路间的压差,知道量程为180kpa,取样管间的高度差为890mm,不知如何校验,如何迁移,第一次接触差压变送器,诚望行家里手赐教.

网友A:
你好,你那台是智能的还是模拟的? 一般出厂时已经校验好了,你在应用时只要做零点(或量程)迁移就行,规定的迁移比下,精度能保证。不用再去校验。 如果是模拟的就用电位器和按键配合将零点迁移到你需要的位置,要串入电流表看输出电流。 如果是智能的带多功能菜单,进入菜单调整一下LRL (或URL) 就行。如果是带HART的就用手操器调一下也很简单。 如果你对这台变送器的精度有怀疑或已经到了校验周期。你可以送到厂家校验。如果因故不能拆离现场,只能在现场校验,你可以在变送器安装定位后,将三阀组平衡阀打开,看是不是4.000mA,如不是调到允许的范围内。再在现场给个压力差180KPa,如18米水柱直接加在正压侧。调整输出到20.000mA.不过,这样的精度检验要低些。 还要考虑你的变送器的安装位置,两导压管内有无冷凝水存在。水柱也产生压力差。 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虑。可来电一块讨论。 010-82325885 朱先生

楼主:
感谢tangsong7531的回复,因出差没有看到您的回帖,抱歉. 我们用的是rosemount 1151差压变送器,变送器距取样点垂直距离2208mm,取样管间的高度差为890mm,两导压管内都有冷凝水. 采用您的办法,线性能有保证吗? 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B(2006-08-22):
你好,我们单位新买了一个DDZ-II型的差压变送器,用于测量锅炉汽包水位,测量范围是0-6KPa,量程是4.4KPa,取样管间的高度差是440mm,因为设备陈旧,不知道如何迁移,望行家指教!谢谢!

网友C:
我也想问学习习

网友D:
按取样管的高度差迁移,1mm水柱=9.8PA;
1151是智能的,用普通效验仪器,正常效验零点和量程,没问题再迁移,应该没什么,光凭1151这牌子就可以让人信服!

网友E(2008-07-07):
个位好我是一个新手我们单位的1151差压式压力变送器我一直都是那一U行管与一个信号发生器来效验,当时挺好的可是用的就不是那么的准了,我想问一下个位有没有可已处理的办法呢?(正压与负压 200与-200)量程为4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