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300、400编程电缆制作

楼主(2005-08-04):
对wmw问题 “我现在用了部分s7-200、300、400等系列的plc,都是厂家直接调试的,现在我想进行编程,但无编程电缆,无法连结,能告诉我编程电缆的接法吗?” 的解答,因为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单独新建话题进行解答,如有失误,多指正! s7-200:PPI通讯方式 1:用siemens的PPI编程电缆 2:用rs232/485转换器,485与plc的PPI口的连接方式是: 3-Data+ 8-Data- s7-300、400:通过MPI通讯,用siemens的适配器(PC-Adapter),适配器的一端直接和plc的MPI口相连,适配器的另一端采用下面的连接方式。 1-1   2-3 //发送端   3-2 //接收端   4-6 //发送确认   5-5 //共地   6-4 //接收确认   7-8 //发送完成   8-7 //接受完成   9-9 Profibus: 1:用专用电缆,一般是 A1-A1 B1-B1 2: 自己制作 3-3 8-8

网友A:
300、400编程电缆制作好象不能自制吧??不然就不会那么贵了!!

网友B:
S7-200 AND PROFIBUS CABLE CAN BE MADE

网友C:
怎么收益的贴子为什么没人回复

网友D:
此贴珍贵,要保存,谢谢!

网友E:
同意楼上意见,我以收藏。谢谢!

网友F:
S7-200那种我试了一下通讯不上.那位如果通讯上了别忘了回贴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G:
顶一下。很好。很实用。 刚刚作了一根!联上了!!很好啊!经济实用!

网友H:
自制S7-200电缆不建议使用,会烧CPU的.大家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F:
我运气不会那么差吧,我用的亚当模块,为什么我做的通讯不上呢?

网友F:
为什么我做的不能连机。请教?

网友I:
真的挺实用的,受益非浅,谢谢啦。

网友J:
PLC都是严格禁止使用自制的编程电缆,主要是怕烧坏CPU,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不要为了一点小小聪明,而犯大错误。

网友K(2005-09-30):
同意楼上的说法,安全第一啊!

网友L:
同意这样的做法!我还是赞成自己做电缆。如果自制电缆烧PLC,那这样的PLC本身就不可靠。该换了

网友M:
同一楼上的说法,这算什么破plc亚

网友N:
不错,学习理论可以,不建议制作。

网友O:
此贴珍贵,要保存研究学习,谢谢!

网友P:
说自制电缆烧PLC的,把制作编程电缆和烧PLC的过程和细节说给大家听听,大家一起来分析,说会烧PLC也要有实践作基础,没做过的不能想当然的说烧就烧的,我正在做s7-200的pc/ppi。。。。。。。

网友Q:
为什么说自制的电缆一定会烧PLC,其实很多编程电缆和通讯电缆就是用普通屏蔽通讯线+终端电阻。我用过自制通讯线,没有烧过PLC,而且通讯质量也可以啊。但是所有的品牌供应商都说不能自己制作,请问根据是什么?

网友R:
S7200可以直接用RS485/232模块通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亚当模块或牛顿模块,我一直这么用,没问题!但S7300使用的MPI通讯协议是不公开的,需要用SIMENS的适配器(PC-ADAPTER)在PC与PLC之间进行通讯协议转换,所以只能向SIMENS购买。

网友S:
我以前买了一条电缆,后来拆开看了一下很简单,一个三极管9012 两个电阻,5600欧和510欧,232的5脚接编程口的3脚,232 的2脚接三极管集电极,两个电阻串联,中间接232的三脚,5600欧电阻另一脚接三极管基极,510欧电阻另一脚接三极管发射极,再接到编程口8脚

网友T:
我说2句啊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还是得花点钱啊。 1、S7-200系列的编程电缆:国产的便宜,一百左右可以搞到。 方便、美观、适用。 2、S7-300/400系列的编程电缆,为了大家的银子,建议大家买个西门子的编程适配器(PC——Adapter),和电脑连接的RS232电缆就自己做啊。想做什么长度就做什么长度啊。不过现在也有非西门子的,但是使用起来没西门子的方便。价格相差一点的。

网友T:
这里说话的人大部分是使用西门子的啊 。有愿意留下联系方式的吗? 我的联系方式:huaxing770809@163.com

网友U:
不明白,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M:
S7-200系列的编程电缆:国产的便宜,一百左右可以搞到?

网友V:
MPI适配器+RS232电缆(1.5米)=960元(含税) Email:houyiguang1970@163.com

网友W:
解放军6411军工装备厂,下属一个研究所(在石家庄市),计划组织外培工控技术培训课,主要是PLC,组态,界面,等工控设计,针对实用案例进行分解程序授课,高级工程师亲自授课,根据学员的水平,推荐初级,中级,高级,培训。正版软件上机辅导编程,软件选用,欧姆龙,西门子,三菱,AB,等。根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事实。工业自动化更新换代已经明朗化,理论与实践是发展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基础,获得实际编程技术后薪水回报丰厚,广大电气工作者还没有很好的结合,是这次培训的目的;使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实践强化培训,迅速获得实用程序经验,成为增长薪水的基础;同时也面向广大电气维修,安装,调试,的等级技术工人,有一个自我提升的机会。此次授课的地点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内欢迎来人考察咨询,请感兴趣的朋友与我联系: 曹永庆13930153812,QQ297278058, 或留言信箱: caoyongqing_007@sina.com

网友X:
有条件的还是配根原配的电缆,毕竟用着放心

网友Y:
楼主说的S7-300、400的连接线是要用一个什么适配器的吗? 能不能直接两个D型头做呢? 就是直接用线把PLC的通迅口与电脑的COM口连接起来。??

网友Z:
如果搞得足够透彻,可以自己做,否则还是买一根吧。我看变成电缆中间好像还有集成电路、拨码开关什么的,搞通原理应该要费点周折吧

网友Y(2005-11-14):
补充一下,如果大家都自己做编程电缆,那PLC厂家不就无法垄断
市场了,那不就等于是自断自己财路了?所以厂家当然是不会公布编程线的做法的。不过EVIEW做得就比较好,在他们的网站上有他们自己所有产品通迅线的做法,这么一来,我们都喜欢用他们的产品。

网友AA:
实用,值得保存,顶一下。

网友AB:
适配器是什么型号的???能否公布一下!!!!非常感机

网友AC:
呵呵,我现在也来试试看,省得花大价钱去买,呵呵

网友AD:
对于S7-200 ,用UOTEK 公司的UT-201型号 RS2323/RS485转换器就最好,好用,不容易坏,人民币50元可买到。

网友AE:
200转换器图:

网友AF:
I used PCMCIA card, CP 5511HW-Adapter and Siemens Simatic MPI CABLE(6ES7901-0BF00-0A00) for connecting between laptop and plc(s7-200, s7-300). It works.

网友AG:
不用CPU自身的那个PORT口,用PROFIBUS口通信来编程行吗?

网友AH: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G:
S7-200那种我试了一下,通讯OK!

网友AI:
主要还是价格问题。

网友AJ:
本公司大量供应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USB转232/485/422转换器.西门子编程线电缆.数字量I/O控制卡.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人:小张
联系电话:021-53087618

网友AK:
我需要SIEMENS STEP7 V5.2 软件,有那位哥哥有?希望能发给我:BFG118@126.COM

网友AL:
谢谢!
我有空试试!

网友AM:
实际上就是一个232转485的转换`

网友AN:
各类编程电缆大量批发
WWW.GOKO.CN

网友AO:
现在s7-300的编程电缆好象大概要70多块就能买到!国产的,我见过,不用适配器了!

网友AP:
有价值的好贴

网友AB(2005-12-30):
做了一根,还不错。

网友AQ:
200的国产电缆进价才三○,买一个RS232-485模块来用,值得吗?

网友AR:
很对,他们的说明书上也有连接方法,都连过,都可以通。不过都是很细的信号线,永乐以后容易坏,下次往往需要再次连接,还是买一条好,可以挺贵的,哎

网友AS:
 请教 motohm:对于S7-200 ,用 UT-201型号 RS2323/RS485转换器 的 485端该如何接线呢?是
     3-Data+
   8-Data-        吧。

网友AT(2006-03-30):
S7-200 CN 系列的能用吗?怎么连不上

网友AU:
正需要呢!谢谢了!

网友AV:
s7 200  3-
        8+

网友AW(2006-05-23):
不知道大家在s7-300/400上使用了没有??20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B(2006-08-22):
不错,300和400的能用,200没有试过

网友AX(2006-11-08):
不错不错...值得保存

网友AY:
好,很省钱,有的搞

网友AZ:
  西门子的PC/PPI电缆去年曾购买过,要550元.今年试用艾默生的PLC,其编程电缆是附赠的,而且是"USB/RS485'.可见同样的功能效果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另外,艾默生的PLC性价比特好,其80点,继电器输出,入库价仅2500元.还附送编程电缆,编程手册,编程软件光盘及使用说明书.

网友BA: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BB(2007-07-16):
供应各种PLC编程线电缆,详情请参阅www.huiya168.com转换器、光纤收发器光纤MODEM光缆及配件<10M/100M/1000M自适应单模/多模RS232/485/422>

           接口转换器<TCP/IP/USB/RS232/485/422/TTL/I/O/光纤/多串口卡/红外/蓝牙/无线>

           PLC编程线电缆<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富士、AB、GE、艾默生、施耐德、KEYENCE、台达、永宏等>

网友BC:
S7-200的我做过也好用,但不知道S7-300有人做过吗?
如何做?

网友BD:
siemens的适配器(PC-Adapter)应该不能制作
本贴是适配器另一端和PC机连接电缆的制作方法(似乎就是普通232电缆)
另外,一端的4、6短接、7、8短接;另一端也是如此,是不是也可以?
有谁试过?
(PS:OMRON的232电缆似乎就是这么短接制作的)

网友B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F:
自制的编程线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插拨是有可能烧坏编程口的。

网友BG:
DIY可以试一下,如果是公司用,建议还是买个质量可靠的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BH(2007-12-13):
请教高手300的编程口怎样定义的啊

网友BI:
s7-300最便宜的方案是用啥通讯线?

网友BJ:
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BK:
作为技术类的,多做些探讨,是值得倡导的,不能一概以价格来定夺。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BL:
 山人3: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8-18 14:31:00
    自制S7-200电缆不建议使用,会烧CPU的.大家不要因小失大!!!!

——————————————————————————————
不要误导人,没有这回事,可能是你自己没处理好,我用的电缆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BL:
  siemens的适配器(PC-Adapter)应该不能制作
本贴是适配器另一端和PC机连接电缆的制作方法(似乎就是普通232电缆)
另外,一端的4、6短接、7、8短接;另一端也是如此,是不是也可以?
有谁试过?
(PS:OMRON的232电缆似乎就是这么短接制作的)
————————————————————————--——————
好像不可以,MPI通信采用硬件握手方式

网友BM:
是不是一定要用适配器?

网友BN(2008-01-17):
强啊   太厉害了  有时间我一定学学做下

网友BO:
国产线现场调试干扰严重
通讯不稳定

网友AW(2008-09-02):
自制的电缆就是由缺陷的,因为没有光隔,受到冲击电流或冲击电压,真的会烧掉设备的。我以前也是自制的,但是不久就把其中一个200的通讯口烧坏了。。。谨慎使用

网友BP:
S7-200的不可以啊,谁能用告诉我。yyynan@yahoo.com.cn谢谢哈

网友BQ:
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多多指教 !

网友BR(2009-01-05):
不错,应该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BS:
不知道好不好用?yg nkjcyhg

网友BT:
我也做了1條 S7-200 CABLE沒有問題,謝謝!

网友BU:
谢谢楼主的分享 啊哈哈

试试看,如果成功了剩下不少money呢

网友BV:
真的挺实用的,受益非浅,谢谢啦

网友BW:
还是原厂的好用一点,价格贵一点,用着放心

网友BX:
不错,楼主幸苦,最好贴个图

网友BY(2009-02-12):
很好的谢谢楼主了!值的学习

网友BZ:
想要买编程电缆的联系我QQ84319246优惠价格``

网友CA(2009-05-30):
受益非浅,谢谢搂主,如果详细知道针脚定义就好了

网友CB:
不知道好不好用?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CC:
s7-300、400:通过MPI通讯,用siemens的适配器(PC-Adapter),适配器的一端直接和plc的MPI口相连,适配器的另一端采用下面的连接方式。
1-1
  2-3 //发送端
  3-2 //接收端
  4-6 //发送确认
  5-5 //共地
  6-4 //接收确认
  7-8 //发送完成
  8-7 //接受完成
  9-9

不用适配器也可以吗?如果用适配器还不如去买一根人家做好的。

网友CD:
看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宴席

网友CE(2009-08-04):
我们公司现有三菱手持编程器A8PUJ,  针数是梯形25针,请问一下高手能否与三菱Q06HCPU的通讯端口RS232通讯,端口为圆形6针,非常急,万分感谢楼主帮忙。

网友CF: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网友CG:
200 可以一试 300 400 就不要捉摸了

网友CH:
200可以制作300不可以

网友CI(2009-11-27):
激情啊,我也一直在找这样的方法做电缆。老外太狠了。一根电缆就要几千块。中国人的血汉都给老外了。

网友CJ(2010-05-06):
引用 网友S:
我以前买了一条电缆,后来拆开看了一下很简单,一个三极管9012 两个电阻,5600欧和510欧,232的5脚接编程口的3脚,232 的2脚接三极管集电极,两个电阻串联,中间接232的三脚,5600欧电阻另一脚接三极管基极,510欧电阻另一脚接三极管发射极,再接到编程口8脚

给上个图

网友CK(2012-07-12):
引用 网友AE:
200转换器图:

我根据这个电路做了一个,效果可以,可以热插拔。但必须做一些改动否则经常出现硬件校验错误,不能工作。

具体做法:去掉LM317 电压调整 ,改用外接5V直流稳压电源。C1 C2 C3 C4改用无极性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