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压变送器测液位

楼主(2005-08-04):
各位老师:用ROSEMOUNT1151DP测量密封水箱水位,水箱上部为煤气,煤气压力随时间连续波动。请问如果水位超过水箱或未超过上部(低压侧)引压管位置会影响测量数据的真实性吗?

网友A:
小女人: 你后面的话不太确切:“请问如果水位超过水箱或未超过上部(低压侧)引压管位置” 总之低压侧不能进水。有的可以从容器顶部取低压侧压力。你可以借鉴。 如果低压侧不进液体,没有液柱产生,应该不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

楼主:
对不起,我没描述清楚.我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不在容器顶部取压,低压侧进水的话,测量结果就不准确了吗?此种测量与测量介质的密度有关吗?

网友A:
好哇,你还在线? 低压侧进水的话,会在膜片的低压侧产生一个液柱高度的误差。跟液体密度有关。会会抵消部分或全部的正压侧膜片受到的压力。测量值会偏小。 跟被测液体密度直接相关。压力=密度*液柱高度*重力加速度。 可以来电详谈。010-82325885 朱

楼主:
谢谢,如果我在低压侧引压管注满水呢?情况回怎么样?

网友A:
迁移就行了,easy!差压变送器可以把这一段压力迁移掉。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一段液柱存在。在零点时输出电流不是4.000mA,通过迁移将变送器的输出调到4.000mA。至于方法要看你用什么表,是模拟的还是智能的。都比较简单。

网友B:
小女人:其实你可以加上平衡容器解决。

网友C:
在煤气湿法除尘中会遇到上述应用,一般采用毛细管填充隔离液法兰连接。亦可采用导压管连接,但上部导压管须有注水装置(平衡容器),且变送器须零点负迁移,和汽包水位测量一样。

楼主:
太感谢了,鳯凰,你已经基本猜到实际应用了。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赐教。

网友D:
用双室平衡容器是最好的解决此类问题,只需将差压变送器负迁移就行了,可以消除虚假液位(如气包水位) 希望能多和你们交流tyjll@163.com

网友E: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液位计换呢?

网友F:
因为“水箱上部为煤气,煤气压力随时间连续波动”,这样用DP册液位就不太准了。如果液位不超过48英寸(1200mm),可以考虑displacer type (浮筒)。因为介质是水,应该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

网友G:
楼上那位大哥,没有搞错啊!你竟然说浮筒液位计能达到很高的精度,首先浮子制作就是个误差问题,标尺的分值又比较大,再说上部又是煤气,我看浮筒还是算了吧!实际也没必要用差压的,表压带毛细管填充隔离液法兰连接的就行!

网友H:
寻找机会更换变送器,不然,维护量可就大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