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静压

楼主(2005-08-04):
求教:什么是静压?对不起问题有点白痴?

网友A:
我查过好多本书,但我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甚至连定义都没有,都是举例。 可以初步理解为差压变送器的单端工作压力。也就是介质工况压力。 谁还有更好的理解? 谢谢

网友B:
不随时间变化或缓慢变化的压力

楼主:
谢谢,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B:
如果一个压力作用在传感器上,压力值没有变化(不是传感器测不出来),或是变化和慢。我说明白了吗?

网友C:
测量过程中,一段周期内恒定的压力 在测差压时时可以,静压理解为两个压力中最大的那个压力 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