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风炉的烟气检测特殊仪表?

楼主(2005-08-04):
请各位前辈老师赐教:现在热风炉的烟气检测,一般采用氧化锆检测仪.请问现在国内外有没有使用寿命长,标定方便的此类检测仪?他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热风炉的烟气检测比较多是用氧化锆检测仪,该仪表精度其实可以,但是寿命短,而且不能测试高浓度的气体含量。而且氧化锆检测仪测试的是单点的气体无法有代表性。这样误差比较大。 目前用挪威纳斯克公司的激光气体分析仪比较好,用在高炉应用,比如磨煤机前/后测氧气防爆等用途。 www.senseway.com 0755-82947018-206 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