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270 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05-08-04):
第一次用西门子的人机界面,遇到了问题. 用笔记本电脑COM1口,通过RS232线与TP270 的IF2口相连,上传程序(Protool 6.0),不能连接,提示"不能建立连接,请检查设置,电缆,界面等!",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电缆问题,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分享

网友A:
可能是你端口问题!如果有用过直线电缆连接的话会出现那个问题!要不就是人缆的问题了!!

楼主:
TP270能不能用USB上程序,不用RS232口?

网友B:
如果电缆没有问题就要看设置了。通讯口和波特率等。有问题再联系。 QQ:330974501 bingjinguo@vip.sina.com

网友C:
TP270只能下载程序,一般不能上传源程序(除非有CF卡),只能用prosave备份。

网友D(2008-12-28):
请问大虾们    我上载时提示找不到PDB文件,是怎么回事,上传一定要有CF卡吗 ??

网友E:
没原程序不能上载,只能备份!

网友F:
我以前用的那个笔记本也是连接不上,用另外一台就能,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