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触摸屏通讯怪现象求助

楼主(2005-08-04):
有一F930触摸屏原是好的,给一不熟悉的同事乱搞一通。现不能与电脑也不能与PLC通讯,当电脑向其下载程序时提示‘接收到非法字符’,无法通讯,触摸屏的菜单也不弹出来,按他说设置了三级密码均为12345678。请问高手能否不用电脑而将其内存格式化?怎么弄?谢谢啦

网友A:
看看触摸屏通讯设置有没有被改过

楼主:
问题是菜单也进不了了

网友B:
大侠,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的也是啊,同样的毛病!

网友B:
进菜单就可以了改动了么

网友C(2006-12-26):
在F930内修改与PLC连接口必须为RS422口,与电脑连接必须为RS232口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PLC也是三菱的吗?

网友D:
是的话可以从PLC调出界面,再回传应该就好了!
如果解决问题了请告诉我方法,我很想知道!
信箱zhaoyun83122@163.com

网友E:
我能解决

QQ:412506595

网友F:
大流说得对,照他说得设置即可。

网友F:
还有一法:按住触摸屏的右上下2角,出现画面按95后再瞎按一通,出现(全部正常)后,就可以复位了。呵呵

网友F:
忘记说:按住触摸屏的右上下2角再通电的,呵呵

网友G(2009-01-12):
我的问题跟你们一样,当时我改动了通讯端口就不能上下载数据了,说提示“接收非法字符”!

看你DU菜单调用键是在触摸屏的哪个位置,就在触触屏上点一下,进入DU设定,里面有用户模式,HPP模式,下面用其他模式,选择它,进入里面有个数据传送,就出会传送数据画面,现在就可以传送数据了。

网友H:
楼上的,楼主的系统菜单肯定是按调用键也进不去,用不了你的方法。

我现在就有两台死掉的GOT940,进不去系统菜单,也上下不了程序,不知谁有办法没有。

网友I:
我给你搞一下

15623012956(武汉)

网友J(2009-02-19):
工控显示设备、发那科、西门子、三菱等老显示器维修、改造、升级替代解决方案:将工业数控机、车床输出的信号:RGBS、RGBHV、CGA、EGA、YPBPR、YUV色差、9针等信号源,用一个视频信号转换器转成VGA信号输出,可以在CRT显示器或LCD液晶显示器上得到完美显示。

网友K(2009-11-02):
10楼说的可以,我试了问题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L:
10楼好牛,这个也知道,算不算内部消息?

网友L:
我用10楼的方法搞好了我的F930,太感谢了!

网友M(2010-04-24):
10楼的动力勇大哥实在是太厉害了,按你的方法今天把我的F930救活了

网友N(2011-01-22):
学到东西了。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有一个线可以连接到F930,但想通过F930连接F系列的PLC连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我用的软件是GX7

网友O(2011-05-09):
我也有问题
1000 的和Q02 通讯不上
刚用的好好的
重新装了OS 升级的就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