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变频器输出缺相的问题》

楼主(2005-08-04):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有一台西门子MICROMASTER440 (2.2KW)输出缺相,不平衡,测量驱动电压分别为:V(30V) U(24V) W(30V)三路的二极管和三个电解电容都是好的.不知是24V 是正常电压,还是30V的是正常电压呢? 我怀疑是震荡变压器的三路有问题,我想把变压器拆下来,分别交换着接看是那路出了问题,不知道这样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对于西门子小弟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还请那位大哥给小弟指点指点,小弟感谢不已啊!

网友A:
开关变压器坏了,有一路轻微短路,输出偏低,我遇到过多次,只有换变压器,

楼主(2005-09-06):
谢谢老兄的指点,现在没有我这里没有,同型号的了变压器了,

网友B(2012-03-01):
西门子430关输出缺相那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