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电偶的极性问题

楼主(2005-08-04):
怎样判断热电偶的好坏?怎样从外观上判断热电偶的极性?如果极性接反是什么结果?

网友A:
如果极性接反,则被测温度升高时,显示会变小的,即显示和实际温度变化是相反的

网友B:
不一定,可能会显示混乱。

网友C:
以上说得都对,所以我建议:在650摄氏度以下测温尽量用铂热电阻!

网友D:
你说的是哪种型号的偶啊.k的是负极亲磁.s的是正负极一个硬度大一个硬度小.接反了.应该是温度升高时,反而显示会小.还可能是负值.判断好坏比较简单吧.直接用万用表测阻值了

楼主:
我在回去查查看。

楼主:
型号:WRN-K-550,WRP-S-550.

楼主:
那为什么要用补偿导线?

网友B:
补偿导线是修正温度用的!

网友E:
补偿导线可以节省比较贵的热电偶材料,相当于将热电偶延长,使其‘冷端’达到补偿点

网友C:
请问版主,您睡着了吗?怎么广告帖子漫天飞?

网友E: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7293 因从星期五起管理页面被黑对灌水帖无法管理请大家谅解 作者: 周公 ,2005-8-21 18:59:00 发表于:《传感器与仪表论坛》 共有2人回复,32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改名也无法进行,两个字的帖子名请大家忍耐一下则个。

网友F(2009-02-07):
有不分极性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