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转编码器的传输信号距离达到200米怎么实现

楼主(2005-08-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旋转编码器的传输信号距离达到200米怎么实现,要求最好不加中继器或PLC

网友A(2005-12-31):
脉冲信号转换成485信号

网友B:
使用输出是差分的编码器,差分信号应该可以满足。当然用通讯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成本较高。

网友C:
1.增量编码器选24V  HTL带对称负信号输出的,这种信号电平高,工作电压范围宽,经得起衰减,这种编码器按德国海德汉ROD430的标准是传输300米。

2.电缆选用专用的屏蔽电缆,注意不要选双绞电缆!

3.绝对值编码器选RS485或总线DP输出的。

5V 差分的信号传输标准是100米,用在200米上不能保证。

网友B:
阿_Q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D:
编码器输出方式选长线驱动的或者是通讯输出的,最好用德国生产的,

网友E(2006-04-02):
TO  小楼听雨1:
  增量差分信号如何转换成485或422信号?485就是串行输出吗?通过总线可以用485或422传输是吗?

网友F:
你用光洋线驱动的吧,J系列的,5-30伏电压,如果想传长距离,电源电压24V比较好.

网友G:
用德国倍加福PEPPERL+FUCHS 5VDC RS422或10-30VDC RS422可以做到,13991316872

网友A(2006-10-13):
总线可以485
有这样的专用仪表或者模块可以做
当然可以找我哈

网友H:
可以的
编码器内部装一个转换小板,将编码器信号转成485信号输出,经济实惠,而且可靠性高。

网友I:
为什么不要选双绞电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