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伺服控制ECLR信号的输入???

楼主(2005-08-04):
加工中心上换刀手的位置由SANYO伺服控制。现伺服控制显示报警“U”,根据说明书更换电池后,输入ECLR信号4秒以上。请问:ECLR信号怎么输入啊??? 请大侠帮忙啊

网友A:
那里有卖SANYO SEVRO 马达编码器的呀??或者中国有谁会修SERVO 马达的???可联系MSN:xubaiwan@hotmail.com

楼主:
这个你们能修吗??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B:
可以买一个合适尺寸的装上去呀,实现要搞清是多少线的

网友B:
还有,你是多少瓦的,什么型号,或有图片发给我,我这边有改造拆下来的整个电机,或许能帮上你 yzj@public.ytptt.sd.cn

楼主:
请看图片:http://wb.4y.com.cn/deng/sanyo.jpg 比较急,请教了. ECLR信号怎么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