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tscape r400 如何与slc5/04通信,包括数据采集和控制命令的下送,如何设置?

楼主(2005-08-04):
冒昧请教关于plantscape r400的用法,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软件,大概听用过的人讲过,但还是不清楚,我现在在搞一项目上位机用的就是r400监控软件,下面网关用的是controllogix,各智能分站用的都是slc5/04,反正都是ab的产品,我现在问题是: 我想把一台slc5/04单元里的内容,它有:各种方式下的状态,参数送到r400的画面上相应的位置上,而且画面还可以下达各种命令,那r400里该如何建点设置,我具体点吧: 比如说: 采集数据方面: 1。在slc5/04的B3:0字单元里,低8位字节里的最低两位代表了一个转换开关的四个状态,假如:00代表a状态;01代表b状态;10代表c状态;11代表d状态,当然任意一时刻只能选中一个状态,请问我想把状态符号a,b,c,d(实际上要中文)时时对应到画面上的某一个位置,在r400里,这个该如何建立? 2。同时在B3:0字单元的高8位字节里的最低两位,同前面类似的代表了另一个转换开关的四个状态,同时也要放到画面上的另一个位置,该如何设置? 3。同时,在N7:0字中放了一个参数量,如何把它放在画面的一个位置上? 控制方面: 1。画面上在另一个位置,我想要通过鼠标或输入等方式选择开关的状态,把它再送回slc5/04单元里,当然不能和上面采集数据的单元重复,比如说,放到B3:1字单元的低8字节上,让它通过画面的不同状态选择把不同的编码送到此单元里即选择a送00,b送01,c送10,d送11。 2。当然画面上还会有其他开关选择,比如说如果操作另一个开关状态时,把状态编码放到B3:1的高8位字节里,这该怎么设置,同上吗? 3。还有就是启动、停止按扭了,想实现画面上:用鼠标点击启动或停止按扭图标,就可以将相应编码送到slc5/04的其他单元里,比如说,放到B3:2里,该怎么设置? 如果我这样的编码可行,请麻烦您详细指点一下,如果这种编码不行,请给点您的经验,谢谢,盼望您的回答。

楼主: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挺麻烦的,大概方式如下: 1、首先R400必须要有AB PLC授权(最好AB 所有授权都有),如果没有该授权,那就别弄了。 2、学会使用QUICK BUILDER,在哪里定义数据库,通过N7 F8 可以将AB PLC 里的数据读写,有ControlLogix 方式和 PLC5 方式,详细去看帮助。 3、你的想法没有错,位状态可以综合到整数里去上传,但是要从画面看到和操作,数据库里必须要有东西才行。 4、要命的是AB的技术支持中心对这些东西也不清楚,我原来做时自己摸了很久。当然如果您自己具备OPC开发能力和对Honeywell 及AB的底层协议非常清楚,也可以自己开发。

楼主:
听你这么说,很难吗,按说这些功能我觉的是监测监控最基本的功能吧,为什么很麻烦?你能否给我些帮助,就将以上的四状态如何上传到pc机、如何控制又传到slc5/04里,以及如何启动设备,你能否详细给我介绍下过程吗?万分感谢,这里写不方便的话,可以给我email,sunyiqi2003@163.com

网友A:
因为R400对AB control logix 的数据读写是以N7 F8数据类型传递的,当然PLC5模式也可以支持DINT、TIMER、CONTROL、PID等数据类型。 比如PLC 中的TIMER.pre/acc pid.sp/pv/op 要传递到R400的数据库,就必须先转换成N7[x] 或者F8[x], 这点通过MOV指令很容易在PLC内做到,如果您是使用LOGIX5000,还要在菜单“LOGIC”的“MAP PLC/SLC message...”进行定义N7 F8 数组范围,定义好的才可以被R400采集或者控制。 如果您是开关量,比如您可以将a状态放在N7[x].0,b状态放在N7[x].1 等等,以N7[x]整数传递到R400时可以把每一位进行读写,或者启动、停止、手自动切换的INT[X].0/1/2...中间点数据也是按同样方式进行读写的。 但是,R400作为HONEYWELL 开发的上位软件,其本身是与C200 控制器作为DCS 集成在一起的,H/W叫 PLANTSCAPE ,AB 叫PROCESS LOGIX (现AB合作已经到期,AB不推了)对其他PLC通讯是另外需要授权的,就好比FIX 对AB的要求ABR驱动一样,您可以在“STATION”界面的“LICIENSE OPTION”去查看,那里面有比如 数据库点数、冗余、OPC、其他PLC 的授权,如果没有AB PLC 授权,则是无法与之进行通讯的。 如果有该授权,您需要在“QUICK BUILDER”建立数据,本身PLANTSCAPE 的“CONTROL BUILDER”组态的东西是可以直接下载到数据库,但其他PLC 必须在“QUICK BUILDER”建立数据,就好象FIX里定义数据一样,有什么数据类型、通道、地址、量程等等设置。这个完成后,下载到数据库里面该数据TAG才可以被“DISPLAY BUILDER”调用,才可以在“STATION”上监视或者操作PLC的数据。 总之挺麻烦的,H/W R400 对其他PLC的数据建立很不好用。

楼主:
我系统是这样的,上位机是plantscape r400 通过以太网接到contrologix网关上的ENET以太网模块,再通过其上的另一模块DHRIO引出DH+网络又连到了多台智能分站SLC500系列的SLC5/04.我现在编码已想好,就如上说的,而且已经采集到了slc5/04的内存单元里,现在最头疼的就是不知在plantscape r400里如何建立,把我是上面所说的那几个状态,放到画面里,在怎样通过控制把状态及启动信号放到slc5/04里,听你说怎么这么麻烦呢,我该怎么办?